S7-200 CN的程序下载问题,求救

楼主(2006-06-01):
 本人以前一直用的S7-200其他系列的PLC,现由于产品更新买了块S7-200CN,但是在下载时报错,而编译时却没有任何错误,通讯等都不存在问题,且安装了随CN一起带过来的光盘,后本人只写了LD I0.0   = Q0.0下载时仍然报错,是否CN改了地址?望知道的告诉下,如果是CN有什么改动,希望能给我份资料,发至zhaojinzhe_007@163.com,不胜感激

楼主:
软件是4.0SP3,设置成中文就行?在线等,急
会不会是软件版本问题,我以前用的是V3.2的SP3,而且安装4.0SP3时并没卸载以前的软件,只是安装在了不同的地方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原因是我原来的4.0没有完全删除掉。留下的残余与SP3有冲突。现象和你说的一样,下载时,提示程序块和系统块都没有错误,到最后却提示错误。
我的解决方法供你参考:
把现有的软件删除后,进入注册表:(运行对话框中regedit).搜索所有与step7 V4.0有关的项目。很多,你要耐心慢慢删除。(为了精确期间,你最好搜索4.0,把step7 V4.0相关的键都删掉)。确保没有任何残留,然后重新安装SP3即可。

网友B:
  V3.2和V4.0的两个软件不会有冲突,安装,两个软件没有影响,在siemens目录下的两个文件.
 中文你可以在软件里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两个软件(V3.2SP3和V4.0SP3)均可正常使用,且用其中任何一种软件向S7-200任何型号下载都没有问题,问题只出现在对S7-200CN系列下载的情况下。另,改中文怎么改?我装的好象是E文版的

网友C:
tools->options打开options对话框,点激左边的general,在右边的language栏选中chinese,然后点激ok,关闭V4.0 STEP 7 MicroWIN SP3,再从新启动该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来试试

网友D:
MicroWIN SP3设置成中文通信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我今天上班已经试过了,改成中文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帮助,不过有一点搞不太懂,为什么他们要搞这个CN出来,编程时还要选成中文,迷茫

网友E:
因为CN仅限中国销售,老外一般都用英文界面,而我们一般都用中文界面。

楼主:
英文或中文界面倒不要紧,界面和PLC相关吗?

网友F:
大哥大姐们
里面高人真多呀
谢谢大家能把好东西共同分享了

网友G:
我的软件是4.0的但是没有SP3能行吗?那里寻找你们说的SP3呀?

网友H:
V3.2和V4.0的两个软件不会有冲突,安装,两个软件没有影响,在siemens目录下的两个文件.
 中文你可以在软件里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2008-11-06):
本人是新手,在调试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程序块下载不到cpu中去,提示编译有问题,但是我单独编译就没有问题,我用最简单的程序也下载不进去,而数据块和系统块又能下载,上传则都没用问题。我的cpu是 s7-200 系列的224 cn的。 不知什么原因。是pc/PPI 编程电缆的原因?还是软件的问题? 还是被加密了?我的软件是V4.0.081
请各位路过的大虾指点迷津,或发邮件给我:weidaohu520@163.com  谢谢

网友J:
1 MicroWIN SP3以上版本 2 设置成中文

网友I:
我的操作系统是XP SP3的,PLC的软件版本是V4.0.081也设置成中文的了,但程序块还是下载不到PLC哇,请问问题出在哪?

网友K:
里面高人真多呀
谢谢大家能把好东西共同分享了

网友L:
对:weidaohu520 关于

我的操作系统是XP SP3的,PLC的软件版本是V4.0.081也设置成中文的了,但程序块还是下载不到PLC哇,请问问题出在哪?

内容的回复:

你的编程版本太低.s7-200cn  必须使用V4.0 SP3(V4.0.3.**)及以上版本,且应设置成中文界面

网友M:
我下载了V3.2版的,但安装不了.是什么原因呀?请指教.

网友L:
对:龙之初 关于

我下载了V3.2版的,但安装不了.是什么原因呀?请指教.

可能:

1.文件已损坏

2.不能在VISTA系统安装

内容的回复:

网友M:
我是在本工控网下载的.是本身文件已坏的吗?我用的是XP系统的.其中想打开两个压缩文件,但都显示"这个压宿文件格

式未知或者数据已经被损坏."是软件本身有问题吗?

网友M:
我是初学者,该下载什么版本好.敬请师傅指点!

网友L:
本网有直接安装版V4.0 SP4可供下载,本人试安装过,可以正常安装.

网友M:
哪里有?怎么找不到的.

网友L: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List.aspx?TypeId=5&PageIndex=2

上面这个链接应该有你所需要的软件

网友N:
呵呵,重新搞个最新的啊哈哈,应该还是要改成中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