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文2006,您好:

楼主(2006-06-01):
    志文2006,您好: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我现在有220V功率18KW,380V功率32KW,它们的用电量与时间的关系怎样表示啊?紧急求助!

网友A:
18KW*时间=电能

网友B:
220V功率18KW,380V功率32KW
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是什么东西都不说!

楼主:
18KW是阻性负载,32KW是感性负载.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的电能消耗计算各有不同是吗?一般单相220V的一度电和三相(380V)的一度电的电价是一样的吗?

网友C:
220V的是三相还是单相啊?

网友C:
用额定功率没法计算出实际用电量的,因为电机的实际出力不一定刚好是额定功率,一般都小于额定功率.如果负载变化很小,可以用实测电流计算.用Q=(效率*I*V*1.732)*t(3相)

网友D:
理论上容性与感性负载,有功功率,从零开始

网友C:
毕先生:
      理论上容性与感性负载,有功功率,从零开始?不明白

网友D:
叫老毕最好,你应该明白,理论上对外做的功等于消耗的能量.
能量守恒,当然是理想状态

网友E:
还是看不明白!
容性与感性负载,有功功率,从零开始??????????

网友F: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到女性做电工的啊?我可以自己不做,我可安排人完成,但我不可以不懂.我的思想压力好大啊!!

网友G:
小妹你的题要这样做:
    功率X时间是电量,不管是单相与三相。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具体的去看书。
    如果是加热类的电阻性负载,直接算。
    如果是电机类的负载,按志文先生的算法算,效率一般为0。8至0。9,误差不算大。
    你既然可以管理电工,就要把很多问题简单化,不用算的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