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TCP的客户端/服务器的关系问题

楼主(2006-06-01):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modbus/TCP协议1.0版的附录A中说,客户端先发送一个请求(request),然后接收从服务器来的响应(response),而服务器端正好相反。这个于常理有点不通。试想我用pc机做服务器,用plc做客户端,这样难道要我的plc发出一个读线圈的请求,然后由pc机返回一个包含线圈状态的回应?
不知道我表达得请不清楚?请大侠指点迷津!跪谢!

网友A(2006-11-22):
可以用软件和产品实现,具体可以加我的QQ:414091594

网友B(2006-12-31):
注意:服务器端(SERVER)是指提供数据的一方,客户端(CLIENT)是指要接受使用数据的一方。这个和OPC通讯协议定义名称一样。不要和MASTER、slave搞混淆。

网友C(2008-02-01):
搂主描述的过程是对的呀,Modbus TCP Server 是这样的

网友D(2008-07-22):
REQUEST和RESPONSE是连接请求,在建立连接之后才可以传输数据

网友E(2009-05-26):
3楼正解。楼主混淆了TCP的“服务器与客户端”的关系和MODBUS的"主站与从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