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空管报警问题

楼主(2006-06-01):
电磁流量计空管报警问题。
我厂最近使用了一台科隆的电磁流量计,DN100和DN700的分体式。没有空管报警。
开机时空管正常,开机时满管0点也正常。
使用时正常,当管道关闭,从满管到空管后显示值一直快速上升到超量程一个固定值(如DN100到443M3/H),显示和输出均为超量程错误。
关闭机器后重起,开机时空管正常,开机时满管0点也正常。

楼主:
自己来顶以下,避免沉下去高手看不到。

楼主:
没有人来帮忙吗〉?

5555,救命呀~~~

网友A:
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错误时输出值固定啊

网友C:
你厂够买的流量计是否有报警这个功能,你们是用来测量什么介质?

网友B:
那就看看震动跟频率的影响大不大?满管到空管跟空管到满管有什么现象?超量程报警也会累积的。你的量程上限是多少?
我也是搞现场仪表的,可是没有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共同探讨一下,周公呢?呼唤你?!

网友D:
特练仪表:?! 保持满管应该是不难的事情。。。。

网友E: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学习一下,

楼主:
呼呼~
谢谢大家关注这个问题。
我再详细说明一下。
这两台电磁流量计无空管报警
开机时空管正常,开机时满管0点也正常。
使用时正常,当管道关闭,从满管到空管后显示值一直快速上升到超量程一个固定值(如DN100到443M3/H),显示和输出均为超量程错误。但是,显示错误也罢了,它的累积量却一直在累积(按超量程的错误瞬时流量值计)。
关闭机器后重起,开机时空管正常,从空管到满管也正常。

网友F(2009-11-02):
我这里的流量计问题是开机时正常,停机时显示值超量程并不断变化

网友G:
你要干什么?是不是要解决累积问题??如果进DCS的话,做个连锁,让停机时候选择累积的为0就解决了.

网友H:
检查一下接地的问题,可以垂直安装试一下效果。另外E+H的电磁流量计有四个电极,带空管检测功能 ,可以防止空管时流量读数的波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