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寄存器

楼主(2006-06-01):
各位大侠:
近日我用组态王软件与欧姆龙CPM1A 进行通信(控制离散变量如水泵、阀门等) 但是在选择寄存器时只有 TC_STA支持此类型 我在PLC中找不到此寄存器 谁能帮我一下??

网友A:
兄弟,欧姆龙PLC巨烂无比.连个字节交换指令都没有

楼主:
teamo.wan 大哥:
  没办法,领导给我的只有欧姆龙PLC
  不知大哥能否帮小弟一下

网友A:
OMRON中的寄存器还是很多的,象DM、HR、AR等都可以作为寄存器啊,好好看看产品手册吧

网友B:
你设置的不对,用HOSTLINK协议,会有teamo.wan兄说的寄存器可用。我用组态王做过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