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

楼主(2006-06-01):
用一台人机界面连接两台或者多台plc,并且可以反映各台plc之间的操作。关于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利用485通信或什么办法?

网友A:
不是所有人机都可以做到的,要看里面的协议支持不支持,

网友B:
看看我们的吧,我们的支持多台PLC同时工作.
www.solcnworld.com

网友C:
AC米兰说的没错。PLC本身就有多站功能。人机上只要指定对那个站的PLC做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用AGP3750T试试吧...

保证你爽。

网友E:
一般人机都可以实现,设定好主机从机参数,配置好硬件连接,
一台人机可最多连接31台PLC,当然参数都可单独设定.
你在广东吗,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TEL:13532995757

网友E:
另外,并不是每种PLC,都可实现一机多屏,例如:EVIEW人机只能和
OMRON/CPM/CQM/C200H
MODICON/COMPACT(A/E984)/MOMENTUM/QUANTUM
FX
IDEC/MICRO3/OPENNET
FACON/FB
LG/MASTER-K/GLOFA
DELTA/DVP
这些PLC实现一机多屏
当然PLC需要RS485通信口,没有RS485口的需安装转换器.
你在广东吗,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TEL:13532995757

网友F:
实现是比较简单的,如有什么问题,可咨询xhlqs@163.com可以给你提供全套解决方案

网友G:
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很轻松的就可以实现.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内置的WebSever功能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网友H:
最讨厌你们做广告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

网友G:
"星宿老仙"邪门歪道, 我们是做了广告,可是贴合搂主要求。你要谈技术问题,你提出来,不要瞎说“讨厌”就过关了。 就冲你这笔名,你非善类!哈哈,气死了吧!

网友H:
我说你了吗???你急什么呢???都看在眼里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H:
用一台人机界面连接两台或者多台plc,并且可以反映各台plc之间的操作。关于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利用485通信或什么办法?

看看清楚人家问的什么,又没问你买哪种牌子的,到底谁是非善类???大家有目共睹

网友H:
最后祝你的产品多卖出几个,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I:
昨天Pro-face公司的销售告诉我,他们的GP3000系列可以支持多个PLC,并且是允许不同型号的。

网友J:
楼上的,还是少买点日本货吧....国产的有很多品牌都可以做到的,比如北京昆仑通态的Ntouch系列就不错....我推荐了很多人用他们的东西

网友K(2007-03-07):
以三菱FXPLC和Q系列PLC各一台与一台GOT连为例

方案一:
       触摸屏,FXPLC,QPLC都加一个CC-LINK通讯模块,把两个PLC通过现场总线的方式挂接到触摸屏上。(QJ61BT11、FX2N-32CCL、A8GT-J61BT13)

方案二:
     FXPLC,QPLC都加一个CC-LINK通讯模块,把两个PLC通过现场总线的连接起来,然后把触摸屏接到QPLC上,我们可以通过触摸屏直接连接QPLC,读取和修改FXPLC的数据就通过CC-LINK通讯刷新到QPLC来实现。(QJ61BT11、FX2N-32CCL)

方案三:
上位机使用计算机和MOVICON(意大利PROGEA公司开发的,欧洲流行的软件)组态软件,直接通过串行通讯的方式连接两个PLC(QJ71C24、FX2N-232BD)

方案四:
HITECH有款6800或6A00的GOT,自带3个COM口,可以直接连接多台PLC.

网友L(2009-04-06):
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用一台威伦触摸屏控制两台三菱FX2NPLC,用485BD通讯模块,没台PLC接了一个编码器,(第一台为1站,第二台为2站)在触摸屏里设置了两个显示元件,结果后,第一台PLC数据能显示出来,第二台就显示不出,是不是我那里没设置好,请指点一下,谢谢!13590246251,罗

网友M(2009-11-16):
ASK人机对解决人机与各品牌PLC、变频、温控表、伺服等带通讯口的设备连接方便、软件轻松易学,精通一屏多机、一机多屏、多屏多机等案例。有疑问者可免费咨询:刘生(广东佛山)——13435407651   QQ:385616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