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额定功率响应率?

楼主(2006-06-01):
我在看电机的资料时发现这样一个参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问这个参数和电机的响应速度有什么关系吗?比如说额定响应率是315KW/s是什么概念?

网友A:
没有听过////

网友B(2006-09-12):
要找高手解释一下!高手去哪儿了啊![/b]

网友C:
没有听过

网友D:
就是你的上位发出指令后电机的反映速度

网友E:
哪本书上写的,哪个出版社,作者谁?

网友F(2006-10-12):
你用的是什么伺服电机啊!怎么又这么高的额定功率响应率啊!

网友G(2009-12-15):
现在网络到处都有这么一篇文章  出自06年一个帖子上   到处被转载 完全雷同

上边说额定功率变化率是伺服的最重要指标。

按额定功率变化率  Goldline最佳 西门子次之等等

其他地方没有发现称功率变化率为伺服性能指标体现的。

不知道各位这么看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