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分度头的控制系统

楼主(2006-06-01):
数控分度头(机械部分)采用烟台机床附件FK15210,一周的累积误差36秒,求助各位做一比较经济的控制系统,使整个分度头一周的累积误差不超过1分(当然越小越好)。
邮箱:ddpack@gmail.com.谢谢!

网友A:
一周的累积误差36秒,机械运动一周本身怎么会产生累计误差!!!!

楼主:
楼上的哥哥,我的语言表述可能有问题,但愿其他高手能看懂,呵呵!

网友B:
采用编码器作位置反馈了吗?如果用了,应提高编码器的线数,还应提高机械传动链的精度,减少传动间隙。。。
呵呵,今天是六一。。。

网友B:
呵呵,要用角度编码器。。。

楼主:
我急需一套控制系统,能做的麻烦通知一下,13841500418

网友C:
真没看懂,转一周竟然会有累计误差,这就不能算误差,应该算错误了吧?而且,36秒不是小于1分吗?

楼主:
刘版主:
工控我是外行,我说的误差是,设定是一周,但实际转动并不是360度,可能语言表达的不合适。另控制系统本身是否有误差,误差是多少,我不清楚。

网友C:
"另控制系统本身是否有误差,误差是多少,我不清楚"一般来说,只要没有参数设置错误,应该没有误差。

网友D:
呵呵……
我在烟台机床附件公司的网站上没查到FK15210,有个FK14210,资料里有个叫“总分度误差”的指标和你说的数比较近。我不知道这个总分度误差是不是已经包括伺服的误差在内了,具体要得和厂家确认才行。
在网上要查到FK14210的伺服电机是FANUC10M,如果你现在的分度头只有机械部分,又不想用FANUC10M,那么可以根据这个电机型号去找一些性能接近的电机,当然也可以咨询分度头厂家意见。
伺服部分的性能怎么样,主要就在电机上。
机床上加的分度头的控制部分,我认为还是加在机床控制里好,如果另设一个控制系统,还是要得和原来的控制系统相连,有些麻烦。

楼主:
谢谢刘工和楼上的老兄。
楼上的老兄,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单轴的系统,也想通过这次改造,增加一点对工控的认识。您说的FUNUC10M,我认为是他们推荐我使用的系统,不能实现任意分度(好像只能分度5度的整倍数)。
另外,通过对同行改造的了解,他们用的数控伺服电机是2KW。
最后,烟台附件的15系列现在已经有了210中心高的分度头,可能网站更新的比较慢吧!
再次致谢!

网友E:
用力士乐单轴驱动器使用主轴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汪兄:
能详细说明些?
去力士乐的网站上看了,还是一头雾水,选那一款好啊?

楼主:
诸位,帮我看看这个:
Continuous torque 60K:    7.5 Nm
  Short duration torque: 7.5 Nm
  max. torque:           7.5 Nm
  max. usable RPM:       2956 min-1
  PWM frequency:         4 kHz
  Power supply voltage:  3xAC400V

Synchronous Servo Motor IndraDyn S
  1 MSK060C-0300-NN-S1-UG0-NNNN
    R911306868
    Optical encoder, singleturn Hiperface
    with 128 increments
    Plain shaft
    With shaft seal
    Without holding brake
Complete unit
  1 INDRADRIVE HCS02
    R911305034
    composed of:
IndraDrive compact converter, single axis
  1 HCS02.1E-W0012-A-03-NNNN
    R911298371
    eff. maximum current 12 A
    Integrated break transistor and break resistor
IndraDrive control unit BASIC, single axis
  1 CSB01.1C-PL-ENS-EN2-NN-S-NN-FW
    R911307285
    Parallel interface (PL)
    Encoder BRC-Standard/Hiperface/1Vss (ENS)
    EnDat 2.1 1Vss / 5 V TTL (EN2)
    Standard display (S)
IndraDrive Firmware
  1 FWA-INDRV*-MPB-04VRS-D5-1-NNN-NN
    R911312231
    Single axis basic
    Closed Loop
IndraDrive Accessories
  1 HAS02.1-002-NNN-NN
    R911306106
    Shield connection
Power cable, ready made
  1 RKL4302/005.0
    R911310648
    (RLS1101-INK0653-RLS0722)
    Cable length 5 m
Encoder cable, ready made
  1 RKG4200/005.0
    R911310645
    (RGS1001-INK0448-INS0760)
    Cable length 5 m
Single Turn Encoder
  1 GDS02.1-2048-5,0V-H12,0
    R911305629
    Singleturn absolute encoder
    Supply voltage 5V
    EnDat interface
    2048 signal periods, 1 Vss
Feedback and control cable, ready made
  1 IKS4038/005.0
    R911290936
    (INS0379-INK0532-INS0761)
    Cable length 5 m

楼主:
力士乐推荐的,行不行?谢谢!

网友F:
找武汉威泰数控联系一下   网址:www.whhdmt.com

网友G:
程序 看不动

楼主(2006-07-01):
 汪书鸿兄:
您在哪里....?
到底行不行?

网友H(2007-07-11):
    呵呵,1’的精度,你只能拿电机内置的编码器的线数至少在四万线以上的伺服电机才能作——就别指望国产伺服了吧。这种C轴的任意重复定位精度的算法是:
最小分辨角度(以分计数)=360度/编码器线数*60*“5”。
注:这个五是指:进口伺服的C轴同步误差精度在正负五个脉冲;国产变频器是正负100个脉冲;CTB则是正负10个脉冲,精度比变频器高十倍,是准伺服系统。详情参见:www.ctb.com.cn。

网友I:
最经济的办法,买个普通分度头来改,挺容易的.分度头最关键的是,在使用时,最好只向一个方向转动,可有效提高加工件的精度,献丑!!!lizw0421@sina.com

网友J:
“最好只向一个方向转动”———然后锁定?高精度分度已经不流行机械分度和传动装置了,力矩电机直驱化是趋势,及时贵!还在国内已经有企业开始做了!

网友I:
关键这位老兄需要经济一些的.分度圆盘有直驱的吗?

网友J:
“分度圆盘有直驱的吗?”———恰恰如此!其实厂家追求的未必是直驱的性能,而是扁平化设计。

网友I:
能提供几个厂家参考参考吗 谢

网友J:
北一在做,利用高精度鼠牙盘和力矩电机、液压锁紧实现数控分度。

网友K(2019-05-27):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5/795189_1.s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一周的累积误差36秒,机械运动一周本身怎么会产生累计误...

可以用补偿算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