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400与MM4变频器的PROFI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6-06-01):
   1、硬件组态中有的后面是PPO1,PPO2,PPO3,PPO4,有的后面是whole cons,有的后面是word cons,请问各位,PPO和后面二者有什么区别?
   2、查看了MM4的DP通讯模块的光盘中的手册,英文的第29页,对于IND结构有两种格式,在cyclical communication via ppos时,IND的第7位是参数页选择位(para page sel),在acyclical communication时,IND的第15位是参数页选择位(para page sel),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吧?另外硬件组态选PPO或whole cons或word cons时参数页选择位分别是那一位呀?
   3、用SFC14/15和MM4通讯时,每个程序周期只能调用一次SFC14/15吗?如果要改变变频器的多个参数,该如何处理比较好呢?
   4、如果要采集变频器的多个运行数据,比如电流、电压、频率等等,是不是组态一个长一点的PZD区就可以实现了呢?怎么知道PZD的哪个字对应什么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