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58变频器跳USF故障

楼主(2006-06-01):
现在有一台施耐德ATV58 三相4.0KW变频器,上380V电跳USF,显示电压168V,请教可能哪里的问题?电源检测在哪里啊???

网友A:
检测电路坏了吧,换控制板。

楼主:
控制板是好的,我换过了,应该是底座问题,但不知道是那部分电路的,那个方型的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2007-10-07):
有哪位朋友对58机电压检测回路熟悉的不妨介绍一下你的维修经验,谢谢了

网友B:
如维修USF,OSF的经验

网友B(2007-12-31):
有哪位朋友对58机电压检测回路熟悉的不妨介绍一下你的维修经验,谢谢了 , 如维修USF,OSF的经验

网友C(2008-03-07):
直取经二极管整流过电阻分压后到门阵列 最后看一下监视电压,是否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