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各位大虾,求助!!!!!

楼主(2006-06-01):
我变电所有一直流屏,是为变电所提供备用照明电源和高压柜处理事故电源的.现在该直流屏报警显示为:直流整流屏为均冲电,充电电流为1A,直流馈出柜也显示为;控制母线过压报警,电压为;220V电流为:1A,电池电压260V,充电机输出电压为270V.
在未报警之前 正常显示是浮充灯亮.
现在手中无图纸,不知此柜原理,急盼各位大虾帮助!!!!!!!
感激为盼!

网友A:
有可能是一个员器件坏了,或则是真的过压啊,你还是找一下你们供应商联系一下吧

网友B:
你说的直流整流屏为均充电是什么意思,你的电池是多少块组成的,是隔镍还是铅酸的,我们这的充电机输出一般都在240伏,你的输出是不是就是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