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7-200的中断指令

楼主(2006-06-01):
各位。我遇到个问题。在PLC的中断中。触发事件怎样实现中断问题。我用的是I0.2上升沿触发。但是不知道怎样使用。希望高手指导

网友A:
LD     SM0.1
ATCH   INT1, 4
1为中断程序号.  4表示I0.2的上升沿触发
ATCH (Attach Interrupt)为中断连接指令

楼主:
谢谢 聚沙成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