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Profibus网络中,主,从站在电缆线上的位置关系,对通讯有何影响?

楼主(2006-06-01):
请教各位:
我的Profibus网络很简单,1个主站(A),2个从站(B,C)。现场连接的话,Profibus电缆从B---A-- -C这样连接,比较方便;不知和Profibus电缆从A---B---C这样连接有什么不同,是一样吗,还是只能用A---B---C这样的连线方式?

网友A:
没有任何影响~只要记得把两端的DP接头上的小开关拨到ON的位置就好~

楼主:
Profibus接头进线/出线怎样区别呢?连接其他两个站点时,有进/出线的分别吗?

网友B:
将PLC的端口看成都是输出就可以。

楼主:
Loden:
您是说从PLC主站-->从站方向上看吗?

楼主:
各位:
欢迎指正-------和大家分享
我原先有1个网络,1个主站(A),3个从站(B,C,D),Profibus总线由B---A---C---D连接,网络经常莫明奇妙的死机。后来,怀疑是B从站有问题(B站线路较长),就将B从站撤消了,但是,还是经常死机,因为我是半道(B从站撤消后)接手,接手后,我将网络线仔细盘查了1遍,发现C从站Profibus接头接线异常:(我认为)正常情况下是:C的进线是从A--过来;出线到---D,而它却是从D--进/---A出。我把它改了过来后,就没有在出任何问题了。所以我认为,进出是有关系的。

网友C:
除了网络两端需要使用终端电阻的地方进出有区别外,网络中间端的节点进出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D(2006-07-14):
进出是有关系的,这一点非常肯定,但您到设计通信的路径,必须按菊花链方式连接。距离与波特率还有密切关系,你需要考虑环境,环境电磁干扰严重,也必须减低波特率。

网友E(2006-10-05):
在网络功能上是没有任何不同的.只是在具体接线时要注意一下终端电阻的设置B---A---C:B/C是终端; A----B----C:A/C是终端

网友F(2007-06-16):
整个DP电缆两端,(DP接头开关达到ON的地方),如果DP口上都没有电源提供的话,对DP非常不利,很容易受干扰.例如将2个ET-200M模块放在DP网的两端就不好.因为485通讯0<->1电平反转的电平很低,很容易受干扰,因此需要加入一个-1V左右的偏置,在DP接头里除了220欧姆终端电阻外,另外2个390欧姆的电阻就是派这个用,它要利用DP口上提供的5V电源,ET200M好像不能提供这个5V信号.
至于主战是否必须要放在那个位置,俺还没有试出明确结论.

网友G:
请教个问题,在主站的DP接口是接两个出还是接一进一出?

网友H(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