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Tp170A和S7200 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06-06-01):
各位高手,请问Tp170A和S7200 PLC用什么电缆进行通讯呀,是PPI电缆吗?还是其他的?但是我在WINCC Flexible里面看到只能选择1FA接口,但是Tp170A只有接口1FB才能插ppi电缆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不需要PPI电缆,直接可以使用MPI/DP电缆

网友B:
用普通的485电缆就可以.

网友C:
1FA是下载口,1FB是与PLC的通讯口。

网友D(2009-06-10):
是的,我的1FB就是与PLC的通讯设置口,没有定义1F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