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电机卖吗?

楼主(2006-06-01):
我想买一个小型的电机,低转速大约50转/分,转速可调,转矩要求:最大能带动16公斤的水转动。电机不能太重,因为我要将电机固定在一般家用的铝锅的锅盖上。请问:满足我以上要求的电机,有卖的吗?急求!!!

楼主:
有没有这种电机卖阿????!知道的给我回歌话呀!!!!!

网友A:
有的啊,我见过的,很好用,他又调速器的,很小的!具体的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我用的是台湾的品牌:东炜庭,你可以咨询阿!
如果在苏州,我可以帮你啊!
我的MSN:afa_gu@taibeco.com

网友B:
不对吧,这么低的转速能抽水吗?

楼主:
谢谢了!不过我不在苏州。我这个电机不是用来抽水的,是用来搅水的,就是搅拌器上用的电机。

网友C:
你是哪里的,我可以提供.

网友D:
说一下你能接受的价格..我来代你采购后快递给你
我在上海 13361907602

网友E:
要加调减速器!单是电机应该不行的!

网友F:
松下就有,好象是带调速器一起卖的,型号急不可待清了

网友G:
韩国麦特斯有,带减速机的! 李生  13590106171 同时还有盒式变压器(价格最便宜)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我前两天去市场上看了一下,能满足我要求的电机几乎没有,带调速的电机都太重了,小电机又带不动这么重的水,很郁闷!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大家:16公斤的水,转速50转/分,需要电机的功率多大?怎么计算?

网友D:
  25W-40W微型减速电机,额定输出转速~50RPM,带电子调速器,输出转矩在4Nm左右,作清水搅拌足够可用..
 电机轴向长度在140左右,径向尺寸不会大于75*75;....

网友H:
您能否将技术要求说详细些?
"转速可调"
0到50转/分吗?

转矩要求:最大能带动16公斤的水转动
转矩多少牛*米? 随转速变化吗?

16公斤的水,转速50转/分,需要电机的功率多大?怎么计算?
P=T*ω
功率=力矩*角速度

带调速的电机都太重了
您希望它的重量是多少公斤?

您是要一台滚筒洗衣机吗?

网友I:
应该有,不过楼猪说的太含糊?

网友J(2006-07-05):
呵呵,楼主表达是太笼统了,我是做减速机的,日本人你估计不会选择,东西是好,不过价格也贵,25W电机加调速器加减速箱估计要2000元左右.按你给的数据,我想40W-60W电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减速箱比在30/1左右可以调,速度区间在3-50转/分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67093796注明来意

网友K:
直接买一套带减速机和调速器的小马达,90W的才1150元,二手的就更便宜了,深圳很多地方都有卖

网友L:
这种电机肯定不会批量生产,可以找人定制,前几天别人拿过一个很小的电机给我看,大约大拇指那么大,如果有兴趣了,你可以跟我联系,我帮你定制.sdc007@sina.com    13552693732

网友M:
   因为不知道转矩,所以具体选择那一款不好说,但是楼上的这个朋友说得那么玄乎也不敢苟同。估计国产的交流的40-60W电机完全可以满足楼主的力矩需要,但是体积又大,安装到家用的铝锅上肯定不大适合。也不知道楼主的产品造价,要是光追求体积小的话,建议选择空心杯直流减速电机,国外的25MM空心杯最大可达20W,电机长度为55MM左右,10000RPM堵转纽矩可达230mNm。如果在加上   1:200减速器,纽矩估计可达至少7-8N,满足楼主的需求应该没问题。价格嘛,挺高。

网友N:
东方马达有这样的解决方案:
型号是SMK5100C-A
电压:220V
转速:60R/MIN
尺寸:85*85M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O(2006-10-18):
韩国SPG也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哈!
但是具体嗨哟啊计算一下哈!

网友P:
很简单的呀,在二手市场上买一个带50到60比的减速机的小直流马达,配上一个简易型的直流调速器就行了,安装尺寸40就完全能达到这样的力矩输出呀!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