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20-70度的温度控制,偏差<0.5度

楼主(2006-06-01):
求助:一个20-70度的温度控制,偏差<0.5度,由于试样仅200毫升溶液,是敞开系统,与环境相接触,温度控制比较困难,而温度波动对实验有较大误差,现请各位大虾推荐一个合适的设备,价格适中即可!

网友A:
能描述一下,是用PT100测量?用哪种手段控制加热?
我公司做过类似系统.
http://www.autoyx.com/

网友B:
    你的容器是何种形式的,开口的、封闭的,有搅拌吗?加热的元件是何种形式,是电热板吗?你的环境温度稳定吗?你的溶液会产生热量吗?需要降温吗?

   了解了你的一系列问题才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试验室里的玻璃瓶温控是用电热板,温度传感器插入玻璃三角瓶内,配台仪表来控制电热板温度的。

   我的空调房间里控制电烙铁的温度,用宇电AI调节器能控制在0.5内。

   你可来电咨询沟通。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Email: shaoping1952@126.com

楼主:
容器是烧杯,开口的,环境温度就是室温,加热发生想用电热板加热,加热装置最好能带磁力搅拌,溶液是普通的硫酸铜溶液,性质和水溶液大致相同,大家看看是用一套系统能解决,还是要外接温度控制元件,我是菜鸟,谢谢大家了!

网友B:
有现成的设备到化学用品商店买支架。在烧杯开口上面挂个搅拌器,插入温度传感器PT100连接一台仪表,型号AI-508AG,配个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热板就可控制温度了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Email: shaoping1952@126.com

网友B(2006-07-20):
来电收到。现传编辑过的控制柜图片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