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暴走(飞车)问题——求教

楼主(2006-06-01):
我们公司自行设计了一套五轴机器人(基于PC+运动板卡),调试时出现下述情形:运动时按下急停键,上电重启后机器人出现暴走(飞车)现象,很危险。不知是什么原因,是否是因为控制器的缓存未清,而且在急停期间还在继续发送数据,导致重启时当前位置与下一运动位置距离过大,从而导致飞车?恳请高人指教,有没有可能是上述情况,或者是其它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反馈部分除了问题,没有反馈信号,电机就会飞车

网友B:
如果是有位置闭环的前况上,重新上电出现飞车,多半是你的位置环的程序设计上没有考虑完善。

网友C:
我们原来也出现过类似问题,采用的是带相位检测的增量型编码器反馈,经检查发现是相位错误,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D:
我认为你自己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E:
多年前我在使用松下伺服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具体记不清了,解决问题的焦点是,一是急停后要立即切断外部脉冲的输入(禁止接受),二是重启时从信号时序上讲应该先复位(计数器请零),再使能。注意这两方面,应该能好。

网友F:
如果用的是绝对编码器,可能是读编码器值时出错,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差点把电机烧了

网友G:
上面说的情况都有可能!最好是使用绝对性编码器,这样会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有所帮助,最好是在使能前清零!

网友H(2006-07-04):
你急停后,要给缓存复掉,再试不就知道了,一个一个怀疑排除掉.

网友I:
绝对值编码器!  以前查过资料说:速度反馈信号接反或接地,形成速度信号正反馈,造成速度控制器逐渐累加,上电就"飞车". 当然没有实验过.

网友J:
首先,在外围加装安全继电器,其中一组伺服控制系统出了故障.

网友K:
同意yzj7518的说法

网友L(2006-08-08):
如果伺服驱动骑里的电压相位设置与运动控制卡里相位设置相反了,回飞车!

网友M:
楼上说的对,其实是指反馈信号给控制卡,却做了正反馈,就飞车了。这是常规情况。缓存未清也是一方面。最好先排除缓存问题,然后考虑闭环。闭环需要先实现闭环,后给电机使能。

网友N(2006-11-04):
反馈部分

网友O:
楼主自己分析的就有道理.飞车的发生.很大可能是反馈环出问题,但是你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是上位机发出脉冲指令(或者模拟量电压)没有清零.电气上讲.急停回路也有一定问题.急停恢复不应当直接恢复运动,应当拍急停同时断使能,并且上位机将使能置零以及清除计数器.

网友P:
无论什么伺服,都会有2个参数,BONDLY、BOFFDLY,分别是伺服ON到伺服OFF和伺服OFF到伺服ON的延时时间,默认的值是300ms,如果在位置控制方式下,这2个参数可以设置为0,如果没有修改,在300ms内会“存”一定的脉冲,激磁会有“飞车”现象,急停后出现的几率也比较大;如果是模拟量控制,这2个参数可以适当放大,但一定要是4的整数倍,这段时间可以让伺服充分稳定后激磁,也可有效防止“飞车”。

这个方法必须建立在外部正常的条件下,而且非常有用。

网友Q:
  我觉得控制参数调节不当也可能造成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