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20Mpa时电脑上显示20.15问题出在哪

楼主(2006-06-01):
我一客户购买了一压力传感器80Mpa的,4-20mA输出,通过采集卡输到电脑上,加压到20Mpa时电脑上显示20.15,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分析一下,小弟刚刚入这行,不太熟悉,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有几种可能:1是你的传感器灵敏度不够,2,因为,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需要一个比列,你的比列精度不够呛精确,3,你的线路通到计算计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干扰

网友B:
才相差0.15MPA,是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
卸压测量电流值,看是否发生零漂

网友A:
最大可能就是,数模转换上出了问题,最好是重新满载校一下!如果,压力不同相差的也不同,那就是线性不好,

网友C:
有点误差正常的

网友D:
重新校准零点试试。要不就是精度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教,但是我这传感器精度是0.2%,所以传感器的问题不大,是不是采集卡出什么问题了,或者说与采集卡的电阻有关系,请大虾多多分析指教.

网友E:
将压力传感器和采集卡分别校验不就的了。

网友F:
传输跟精度的问题吧。

网友G:
线性不好,所有仪表都存在这一问题,只是有大有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