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交流伺服电机选型 求助

楼主(2006-06-01):
大家好:
现在我要用安川交流伺服电动机来做一个造波浪的项目,要求电机做往复运动。
计算得到的转矩要100N.M左右。这时电机的功率非常大,达到15KW,同时它的转子转动惯量也比大为315。现在考虑到电机的响应时间问题,要求响应速度要尽可能快。
在此,我想请教下电机的响应速度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如果用一台大电机在响应速度上满足不了要求的话,就要考虑用两台电机来执行。我不懂得电机,请大家赐教。
对了,电机特性上有个参数是叫做额定功率响应率,如15KW的就是289KW/S,具体是什么含义呢?与电机响应速度有关系吗?
而且它的转矩-转速特性中,有A,B两个区域,分别叫做连续使用区域和反复使用区域,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呵呵,我也不懂,坐沙发听.....

网友B: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考虑使用力矩放大器,也就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机了。

网友C:
造波浪的项目?对电机有很高要求吗?100NM,什么速度?响应尽可能快,能不能给个量化的指标?一秒往复一次?1毫秒往复一次?1微妙往复一次?
如果只是往复运动,能不能用凸轮或类似的机构实现?

网友D:
你是做水洞项目吗?

网友E:
各抒己见:对于这样的项目,用变频(或者再加上减速,提高力矩)是不是更经济?现在的变频器在低速下的力矩特性应该也能满足要求了,做出模拟量的各种渐变也不算困难。应该能做到

网友F(2006-08-25):
    徐旭,请把你的详细要去发给我,我来帮你算好了。jefferyang@sina.com

网友G:
"有A,B两个区域,分别叫做连续使用区域和反复使用区域"A区就是常说的额持续扭矩的使用输出情况,一般参考A区曲线选择电机。B区是峰值扭矩输出的情况,是舜时的。

网友H:
造波的,我接触的几次,觉得你的电机计算可能有点问题.而且你用安川也不能用旋转运动造波吧,你还要用电动缸之类的东西.这些外加机构的影响你算进去了吗.至于电机,那个参数你倒不是你最该关心的.
愿意和你交流,ibm168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