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人机TP04用法

楼主(2006-06-01):
请教各位高手,台达人机TP04的编辑软件中,在工具菜单下有一项为:使用者密码等级设定,请问这一项功能怎么使用,有什么功能,说明书中没有说得很清楚。

网友A:
TP04上面的每个按钮都是可以设定密码的,而密码又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比如:F0设定为等级3,则按F0时,就会有提示让你输入密码,且等级为0、1、2的密码均无效。只有等级3或更高等级的密码才有效正确。只有密码输入正确了,F0被按下的动作才会对TP04起作用。这样就可以保证在用TP04控制机器时,一些重要的数据参数或操作不会随便被人误动作。
所以按钮动作的重要性等级就可以用使用者密码等级来设定。

楼主:
再请问一下:在使用者密码等级设定窗口中,一共有10项可以设定,而等级只有0到5,如果等级重复了会怎样?另外在这里设定的密码和TP04硬件中设定的密码会有冲突吗?

网友A:
等级重复了,就说明这两个密码是等价的,随便那个都可以.
TP04硬件中的密码只是进入主菜单中的SETUP选项时所需要的密码.
而在软件中设置的密码,是指TP04 运行以后,按钮动作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