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测量

楼主(2006-06-01):
请问:测量蒸汽用什么样的流量计呀?
用均速管可以吗?它与其他的流量计相比有什么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测量蒸汽推荐用涡街

楼主:
用均速管可以吗?
与涡接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B:
测量蒸汽用涡街流量计,按要求安装基本上没问题

楼主: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C:
用涡街流量计比较好,可以试试E+H的,应该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www.cn.endress.com     yongwangxu@126.com

网友D:
均速管可以测量蒸汽,但是目前测量蒸汽用得最多的应该是涡街和孔板.
涡街安装方便,量程比宽,精度高,压损小,但是温度高于280度就不大好用了,一般蒸汽温度过高用喷嘴孔板流量计.
测量蒸汽时最好带温度\压力补偿,尤其过热蒸汽.

网友E:
我觉得用孔板+冷凝器+变送器的方案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F:
千山慕雪不愧是斑竹。厉害。你都说了。我们就不说了把,

网友G(2006-08-20):
涡街的精度也是1%,最高也是0.75%而且涡街对前后直管段要求甚高,加之在某些场合,蒸汽管道过长时会产生振动这样涡街的精度更差,量程比10:1超过这个量程比也能测量但1%的精度更难保证,按照鉴定规程涡街1年1效验,所以在量程不大的情况下,我建议用差压式流量计。在高温高压时只能选择差压式流量计。
希望能和大家多学习,共同开发我们的民族品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QQ364114287

网友H:
一体化喷嘴(含压力、差压、温度变送器)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