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设备设计教案

楼主(2006-06-01):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绪言
一、本课程的任务
了解压力容器的基础知识;掌握压力容器的一般设计方法,重点掌握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思路。
(说明: 由于工业生产中约10%~40%的设备为换热设备,而换热设备中最为常见、普遍的是管壳式换热器,故在本课程中我们将以管壳式换热器为例,学习压力容器的具体设计方法,包括选择材料、结构设计,受压元件的强度计算,以及设计、制造、检验中的相关要求等。)
二、本课程的要求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同学们掌握如下的内容:
1、掌握压力容器的类型与总体结构;
2、了解管壳式换热器的形式与总体结构;
3、掌握管壳式换热器的结构设计的相关知识;
4、了解管壳式换热器各元件的强度设计(掌握筒体及封头的设计);
5、了解管壳式换热器中的振动与防振;
6、了解管壳式换热器的设计以、制造、检验中的相关要求。
第二节 化工容器概述
一、压力容器的概念
1.化工设备——工艺过程中静止设备的总称。
2.容器——化工设备外壳的总称。
3.压力容器——承受压力载荷作用的容器。
   (由于化工容器几乎都承受压力载荷,通常直接称其为压力容器。化工容器的特点:为高温、高压,介质易燃易爆、有毒。)
二、化工容器的结构组成
    化工容器一般由筒体、封头、支座(基本件)、接管、法兰(对外连接件)、人孔、手孔、液面计(附件)以及一些内构件等零部件组成。
1.筒体、封头:就如同房子四周的墙,它是构成容器空间的主要部件(属主要受压元件)。壳体按形状的不同,可以分为圆筒壳体、圆锥壳体、球壳体、椭圆壳体、矩形壳体等等。而封头有椭圆形封头、半球形封头、碟形封头、锥形封头及平板封头等。
2.接管:是介质进出容器的通道。
3.法兰:是容器及接管的可拆连接装置,分为设备法兰和管法兰(属主要受压元件)。
4.支座:是用于支承容器的部件。
5.人孔、手孔:是为便于制造、检验和维护管理而设置的部件(属主要受压元件)。
6.液面计:用于观察或监控液位的部件(属安全附件,此外还有安全阀、压力表等)。
三、化工容器的分类
容器的分类方法很多,可以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原理分,也可以按容器形状、承压性质、结构材料、设计压力高低及安全监察要求分。
按材料分类:金属容器、非金属容器、复合材料容器等.
按容器形状分类:矩形容器、球形容器、圆筒形容器等。
按承压性质分类:内压容器和外压容器两种。
(1)外压容器是指容器外部压力大于内部压力的情况,特别地,当外压为常压时的外压容器,又称为真空容器。
(2)内压容器是指容器内部的压力大于外部压力的容器。
按设计压力高低分类:
内压容器按其设计压力高低,可分为:低压容器、中压容器、高压容器、超高压容器
容器分类 设计压力(Mpa)
低压容器
中压容器
高压容器
超高压容器 0.1≤P<1.6
1.6≤P<10
10≤P<100
P≥100
按照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原理分类:反应容器、换热容器、分离容器和储存容器四种
(1)反应容器:完成介质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合成塔、反应釜、聚合釜、反应器、发生器等。
(2)换热容器:完成介质的热量交换。如:热交换器、加热器、冷却器、冷凝器、废热锅炉等。
(3)分离容器:完成介质的压力平衡和气体净化等。如:分离器、过滤器、缓冲器、洗涤器、吸收塔等。
(4)储存容器:盛装生产生活用的原料气体、液体、液化气体等。如:各种贮槽、贮罐、高位槽、槽车等。
按安全监察要求分类:
根据容器承受的压力、介质危害程度、P*V乘积及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可以分为:一、二、三类容器。(展开讲述)
四、化工容器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
    容器的设计,包括零部件的机械设计,应该满足下面八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强度——元件能抵抗外力破坏的能力;
2、刚度——构件抵抗外力使其不发生变形的能力;
3、稳定性——容器在外力作用下维持其原有形状的能力;
4、耐久性——满足容器的使用年限的要求;
5、密封性——保证安全和维持正常的操作条件;
6、节省材料和便于加工制造;
7、方便操作和便于运输;
8、技术经济指标合理。
五、容器零部件的标准化
所谓标准化,就是为了提高产品的设计制造质量及效率、增加互换性、便于维修、降低成本而人为规定将零部件按参数等级而系列化的行为。
容器标准化的基本参数是:公称压力PN、公称直径DN。
1、容器的公称直径
对于钢板卷制的筒体和及其封头——内径
对于无缝钢管制作的筒体及其封头——外径
2、法兰的公称直径——是指与它相配的筒体或管子的公称直径。
法兰的公称压力——为法兰的标准化而人为等级化了的压力系列。(简述标准法兰选取:类型、密封面、PN与DN、允许最高无冲击工作压力。)
3、管子的公称直径——是指与管子外径相对应的值.
第三节 管壳式换热器的形式和总体结构
一、换热器的分类
换热器是用于将高温流体的热量向低温流体传输的传热设备的总称,它广泛用于石油、化工、电力、食品等工业部门,并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换热器的种类划分方法很多,方法也各不相同。
(1)按其用途:可将换热器分为加热器、冷却器、冷凝器、蒸发器、再沸器等;
(2)按其传热方式和作用原理:可分为混合式换热器、蓄热式换热器、间壁式换热器等。其中间壁式换热器为工业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换热器。它按传热面形状可分为管式换热器、板面式换热器、扩展表面换热器等。这其中又以管壳式换热器应用最为广泛,它通过换热管的管壁进行传热。具有结构简单牢固、制造简便、使用材料范围广、可靠程度高等优点,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换热器。
(在着重介绍管壳式换热器后,简要介绍其他类型换热器:混合式;蓄热式;板式;管翅式;套管式;螺旋管式等)
二、管壳式换热器的总体结构
1、管壳式换热器的主要元件:壳体、前后管箱、管板、管束、折流板或支持板、接    管、法兰、(包括管法兰与容器法兰)支座及附件等组成。
2、管壳式换热器的总体结构 一般由前端管箱、壳体和后端结构三部分组成。
    (1)前端管箱——是指有管程入口的那一则的管箱。
    (2)后端结构——是指与前端管箱相应的另一则的管箱结构。
    (3)壳体——是指处于前端管箱和后端结构之间、由钢管或金属板焊接而构成的筒体。换热管置于由壳体围成的空间中,两端与管板相连,管板与壳体及管箱相连,把换热器分为两大部分空间,即壳程和管程。

3、管程与壳程
       分程的目的:提高流速以提高传热系数,但程数不宜太多。
管程——换热器中的换热管内及与换热管相通的空间,称为管程。
壳程——换热器中的换热管外及与其相通的空间,称为壳程。
4、管程数与壳程数
管程数——指介质在换热管内沿换热管长度方向往返的次数。一般为偶数,主要有1、2、4、6、8、10、12等。
壳程数——指介质在壳程内沿壳体轴向往返的次数。一般为单壳程,最多双壳程。(说明多折流板不表示多壳程,强调轴向往返次数)
几点说明:1、不是所有管壳式换热器都有后端管箱,如U形管式换热器则没有后端      管箱。2、多管程换热器在后管箱上无物料进出口。3、管壳式换热器支座——卧式时为鞍式支座,而立式时为耳座(也可为其他类型,但一般不用)。4、管箱详细结构第四章介绍。
三、管壳式换热器的形式
      (讲述时针对教材中例图重点讲明各种换热器的特点及其原因)
管壳式换热器根据其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固定管板式换热器、浮头式换热器、U形管式换热器、填料函式换热器、釜式重沸器等。
1、固定管板式换热器
组成:管箱、管板、换热管、壳体、折流板或支撑板、拉杆、定距管等。
结构特点:管板与壳体之间采用焊接连接。两端管板均固定,可以是单管程或多管箱,
          管束不可拆,管板可延长兼作法兰。
优点: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在相同管束情况下其壳体内径最小,管程分程较方便。
缺点:壳程无法进行机械清洗,壳程检查困难,壳体与管子之间无温差补偿元件时会产生较大的温差应力,即温差较大时需采用膨胀节或波纹管等补偿元件以减小温差应力。
2、浮头式换热器
组成:管箱、管板、换热管、壳体、折流板或支撑板、拉杆、定距管、钩圈、浮头盖等。
结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