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abb ac800f授权问题

楼主(2006-06-01):
有哪位仁兄知道,在演示100天后怎样继续演示ABB DIGITOOLS,当然是在不重新安装系统的前提下

网友:
如果想继续使用只有卸载后重新安装一边DIGITOOLS了,其实只需要安装一下DIGVIS就行了,在有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授权算了.

网友:
感谢这位老兄先,我从新安装了,可是仍然提示,演示到期,紧急关闭等字样。怎样才能删除的干净。

网友:
另外,在安装的时候提示,HARDLOCK的问题,是不是硬件锁。继续安装就可以吧?

网友A:
你是不是光卸DIGVIS了?要全都写在干净才行,卸载完充气一下机器然后安装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在控制面板里把CBF和VIS全卸载,然后重新安装就可以,最好用上狗,对于一线生产,装这种100天的DEMO很麻烦的,尤其非常重要关键的设备。

网友C:
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D:
改系统时间

网友A:
单纯修改系统时间是没有用的,无论你把时间怎么修改都没用,必须要全部卸载干净以后重新安装,重要的设备肯定都需要狗,不过一些可有可无的设备还是用演示版比较划算。

网友(2006-07-11):
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E:
你直接从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 里卸载 FREELANCE 2K
重启
全新安装

网友F:
安装日期写在注册表里了,修改成当前时间即可

网友G:
只需要重新安装一下DIGVIS就行了

网友H:
到期前只需重新安装DIGVIS就可以了,我都用这种方式工作了几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F(2006-08-19):
这里有个程序解决此问题:
http://dcs.gbaopan.com/files/de9b7b1bea314de997ab77bcaa217f66.gbp

网友I:
改时间啊!

网友J:
修改时间无效。我曾试过的。

网友K(2007-07-28):
找个打狗软件即可

网友F(2007-10-07):
我有个程序可以解决此问题

boilermaster@sina.com

网友L:
100天的演示期,在工控产品中已经很慷慨了。如果为了学习或工程组态足够了,如果到期可以重装,由于和实际硬件连接时,时钟同步会将计算机时钟改为当前,所以修改时间仅在仿真控制器时有效。但请注意:实际运行的项目不应运行在演示条件下,任何未经正规发布的修改演示期的软件都有可能对工况产生影响,对实际运行的工况还是需要小心。

网友M(2017-10-30):
100天的演示期,在工控产品中已经很慷慨了。如果为了学习或工程组态足够了,

网友M:
100天的演示期,在工控产品中已经很慷慨了

网友N:
修改电脑系统时间

网友O:
我重装了DIVIS ,可是我主机上数据下载不到下位机,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P(2018-09-15):
谢谢楼主分享,祝楼主工作愉快。

网友Q:
学无止境,慢慢看,慢慢学吧!哈哈

网友R(2023-12-23):
很简单,可以做9.1---2013都可以

网友S(2024-02-01):
不需要卸载软件,重新安装软件的时候选择修复选项,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