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基于s7-200控制的风力发电机的调向程序

楼主(2006-06-01):
  跪求各位大虾帮我编一下
基于s7-200控制的风力发电机的调向程序
我在这里感激不尽!
要求:
     当风力发电机迎风面与风向一致时, 风向信号输入的模拟量A/D转换后的值是“0”, 且当风向的变化在±15°范围内时, 也认为风力发电机的位置是迎风的, 不用调整 。而当风向变化超过±15°时, 为使迎风时间最短, 应按最短路径将风力发电机转过相应角度, 直到两者的角度差在±15°以内为止, 同时累计正反转转过的角度。这里需要解决电机的转向问题。怎样确定电机的转向使风力发电机转过最短路径。风向标指示的风向角度
范围是0°~ 360°。计算时必须按以下规则:
① 风向标与风力发电机之间位置差小于180°时, 角度差为

式中 —— 角度差;   —— 风向标位置量;  —— 发电机位置量。
② 当风向标与风力发电机之间的位置差大于180° 时, 两者实际的角度差为360°- 。
实际上在安装时, 风向标的0°方向与风力发电机迎风面法线方向平行, 因此发电机位置量固定取为0°
上述计算可以简化为::
① 风向标读数小于180°时,
  =
② 风向标读数大于180°时,
    =360°—
这样计算出的角度差(若大于15°) 就是风力发电机形体需转过的最小路径。可以通过风向标读数是否大于180°来判定转向。比如, 可以规定读数大于180°时电机反转, 小于180°时电机正转, 具体与接线有关。
(5). 当风速大于25 m /s时,控制系统启动限速功能, 顺桨停机。
(6).当开始调向运动后, 则不再执行间隔10 s 采样, 而实行连续采样, 不断读取风向信号, 直到转至±15°范围内为止。
(7).为了防止电缆缠绕, 当风力发电机向同一方向旋转累计达到两圈以上时(正转或反转累计转角代数和绝对值大于720°), 启动调向电机反向转动两周以解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