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 OMRON-PLC的扩展模块参数设置

楼主(2006-06-01):
大家好我是PLC的新手,除了开关量的设置与编程,我对模拟量也不是很懂,比如温度传感器单元实际为变送器和模拟量输入的组合,其输入为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通过单元内的变送器和A/D(模数)转换器,将温度值转换成BCD码传送给PLC.
那请问下A/D转换器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那位高手指导下.
还有我如果要接PLC的扩展模块的话,除了要接数据线外,还要做什么工作?(比如设置什么参数?还要接什么线等)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可以发到我邮箱aay1234@qq.com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A/D转换:连续的模拟信号经过采样、编码、量化三个过程后变成一个离散的数字信号
每家的PLC的扩展模块都不一样,一般是不用设置参数的。只要对照产品手册接线就行了。

网友B:
OMRON的模拟量模块是需要编程启用的,但根据你使用的模块和通道的不同设置值不同,当然这些是需要编程的,具体设置方法在买来模块的说明书上有详细方法,要自己好好看,谁也记不住。挺别扭的,我也可以帮你,你告诉我具体配置,我告诉你如何编程
CXDXYZ@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