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路改造成plc电路

楼主(2006-06-01):
各位大虾好,plc选型依据哪些因素,所应用设备的功率和i/o数量吗?
2:什么情况下该用s7-200和,什么情况下用s7-300?他们有明显的区别没?
3:我们一般用西门子plc

网友A:
继电器电路改造成plc电路,最差的PLC就可以了
如果有高级运算,模拟控制那要好一点
一般西门子plc对模拟控制那要好一点,三菱的对运动控制好一点

楼主:
和设备的功率和i/o口个数有没有关系啊?
我对plc的接触还处于初级阶段哦
谢了

网友B:
专业改造继电器电路改造成plc电路
联系电话:13532995757
QQ:168000452
广东省

网友C(2008-09-22):
简单了.找我了!联系电话:15964877378.QQ122110558

网友D:
一般I./O点不多,都可以用S7-200。

网友E:
这要看你的点数多少了啊。。

网友F:
I/O点数和模拟量的多就用300的,少就用200的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