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200的编程

楼主(2006-06-01):
我用STEP 7-MicroWIN V4 SP3软件对S7-200和TD200进行编程时,
出现TD200的数据我无法更改的情况,数据地址是VW1136,
已选择用户可编辑选项,数据按ENTER键会闪,
数据可编辑,但再按ENTER键时,马上变为0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不是有其它赋值指令将VW1136又赋值了,我用过没问题的!

楼主:
可编辑数据我有好几个VW1136   Vw1147   VW150都不行呀

楼主:
问题解决,多谢 cxdxyz
我将VW1136  VW1147用在别的地方了,
但vw150没有呀,也不能编辑,改一下VW1136  VW1147数据连VW150都好用了

网友B(2009-05-03):
TD200编程是否要另外的线吗。S7-200编程线PC-PPI可以编吗。怎么编怎么联接。请高手请教

网友C:
用S7-200编程线PC-PPI可以编程TD200吗?怎么编怎么联接。请高手请教

网友D:
TD200不需要单独编程,在S7-200里的向导里编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D200编程是否要另外的线吗。S7-200编程线PC-PPI可以编吗。怎么编怎么联接。请高手请教

-----------------------------------------------------------

需要,买TD200的时候配送的。这个和S7-200编程线PC-PPI有些区别,更具体的电缆制作方法可以参阅TD200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