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零序电流互感器应该怎么选

楼主(2006-06-01):
我做的是KNY28的高压柜,用户要求检测3I0,我应该利用零序电流互感器吧,应该选什么型号的呢,变比应该选多大的呢

网友A:
如果要求高可靠性的供电一般零序电流互感器不用作保护,只用作监测和报警,一次电流保护整定值一般为30%额定电流,个人意见,

楼主:
有具体的型号吗,谢谢楼上的朋友,请大家再参与参与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