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控制卡故障一例

楼主(2006-06-01):
今天在用PMAC控制卡调试四轴电机的时候,出现电机不能复归原点的现象。表现为电机未动而原点已经找到,实际上未找到原点。并且用PMAC控制卡调试软件检查,原点也完成。开始怀疑是原点接近开关有问题,经过更换接近开关,排除了不是开关的问题。后关掉设备电源,只开上位机,找打开应用程序,发现原点信号在闪烁。最后经过排除是设备电源的插座有问题。表现为设备输入电源AC220V其中火线与地电压为115V,零线与地也为115V。更换电源插座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