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TPS系统的GUS异常死机,提示找不到数据源,求教!

楼主(2006-06-01):
TPS系统的GUS异常死机,提示找不到数据源,求教!
另外还有一台GUS画面死,计算机注销后进TPS系统有恢复正常
有经验的请指教,为盼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情况
换了一块CPU

网友B:
你好!
建议检查外围接口,如鼠标 键盘接口是否接触良好等.另外不要在GUS系统装与该系统无关的软件.
我公司专业维修 HONEYWELL YOKOFAWA ABB Foxboro等厂家DCS操作站显示器,系统卡件,分析仪器,电源打印机等.我公司还开发了进口厂家DCS操作站显示器(安装尺寸和进口显示器完全一样,在众多厂使用效果很好),键盘 打印机.
我有HONEYWELL YOKOGAWA DCS的资料,如果你需要就发邮件给我.发邮件最好留个人联系方式及公司资料.
沈永生 13851490338 025-52168548 52168572 njsys002@sina.com

网友C:
呵呵,发现都是认识的人啊,我说说我的个人观点吧。
找不到数据和GUS画面死有很多时候是HOPC服务有故障
产生的。

网友D:
同意楼主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