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冗余故障安全型组态的疑问

楼主(2006-06-01):
因为是首次接触西门子PLC组态,pcs7很多东西看不明白。不知道冗余故障安全型的硬件通道组态的时候,在一个模块上的通道组态后,相应冗余的通道是否还需要进行组态啊,我试了试,发现写入相应的位号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可是写入不同位号却认为是正确的,迷茫了,另外1oo1和1oo2是什么啊?看不明白啊。请教各位前辈啊

楼主:
对了,另外问一句各位兄弟,PCS7在英文版WIN2000下运行稳定还是英文版WINXP下运行稳定啊?

网友A(2006-09-08):
有段时间不搞了 有些忘了,,咨询一下西门子的庄学军工程师,他在PCS7上是专家。我的以前同事。
                                         廊坊工控
                                         何万里
                                         0316 6860573

网友B:
在WIN2000下运行稳定,PCS7 6.1支持XP.

网友B:
相应冗余通道不用设置,在模块上选择与哪个摸块冗余就行.

网友C:
1OO2是one out of tw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