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6个步进电机??

楼主(2006-06-02):
大家好,我想做6个步进电机的控制(有两轴是同速度),考虑用PLC,请大家一起聊聊用哪种PLC好?需要加什么模块?台湾永宏的PLC可以控制4轴,三菱的FX2N可以控制2轴,模块20GM可以控制2轴,大家谁做过类似控制啊?一起讨论一下啊.

网友A:
看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完成什么动作。PLC可以,但加上定位脉冲模块后也不便宜了,还不如由专业控制器。

网友B:
一个串口的三轴控制卡才几百块,卖两个,和PLC进行RS485通讯,应该比买模块便宜。

网友C:
你可以用FX3U,它本体可以带3个轴.

网友D:
众为兴的专用控制器就能达到你的要求呀。可以了解一下:www.adtechcn.com

网友E:
你可以用FX3U,它本体可以带3个轴

网友F:
晕哦
6个轴的用PLC?
运动控制卡是惹到你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G:
先看看你步进驱动要求最高多少个脉冲,再来选型吧!!
用永宏PLC来控制有个好处就是比较能直观处理定位问题.
性价比极高我接触永宏的有五年了,值得信赖!!QQ:450617666 来探讨扶术问题!!

网友H:
使用USB接口(外置式)的6轴运动控制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