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会PLC维修的进,急~~~

楼主(2006-06-02):
电工接线失误,将PLC的供电错接成了380V,估计CPU电源部分可能烧毁,由于通电时间较短,并未闻到烧焦的味道,请问此PLC还能修吗??知道的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A:
我可以修,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西段76-1号1-102室 杨景飞 13842323474 具体情况请电话联系

网友B:
我可以修,东莞长安:13532995757

楼主:
最好是天津地区的,预计价格会有多少?

网友C:
我也会,送过来,免费.或把我接过去.你出车费加伙食加旅游费.

网友D:
我给你发邮件了,你看一下工控网里你的邮件,那里还有我的电话,把你的电话也告我可以吗,

网友E:
你所说的电源烧毁,不是PLC的通讯模块烧毁了吧,如果不是换一个PLC电源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有时损坏的是存储器或特殊IC,无法修复。大多数可以修复。0512-68289509陈工

网友G:
有时损坏的是存储器或特殊IC,无法修复。大多数可以修复

网友H:
电源部分有压敏电阻和快速保险,通常是它们先坏!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