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错在哪,不能编译成FBD

楼主(2006-06-02):
LD     I0.1
LPS
AW<>   VW50, VW52
=      M3.0
LRD
AW<>   VW54, VW56
=      M3.1
LRD
AW<>   VW58, VW60
=      M3.2
LRD
A      M3.0
MOVW   VW0, VW100
LRD
A      M3.1
MOVW   VW0, VW10
LRD
A      M3.2
MOVW   VW0, VW20
LPP
MOVW   +9999, VW50
AENO
MOVW   +1000, VW52
AENO
MOVW   +999, VW54
AENO
MOVW   +100, VW56
AENO
MOVW   0, VW58
AENO
MOVW   +99, VW60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解答呀,,

网友A:
我没有细看你的程序,你是用STL写的吧,你先编译一下确定没有错误,然后转换成梯形图看看,我估计你的问题是用STL写的时候都写在一个网络里了,所以你是不能转换为梯形图或FBD的,建议用梯形图编写

楼主:
没有写在一个网络里,梯形图没有问题,就是不能碥译成FBD

网友B:
用梯形图编写多方便呀!

网友A:
转换成梯形图后有没有编译过,也没有错误吗?

网友A:
使用输出窗口解决错误

编译时,"输出窗口"列出发生的所有错误。错误根据位置(网络、行和列)以及错误类型识别。您可以[b]双击错误行,调出程序编辑器中包含错误的代码网络
这样你就可以查出原因

楼主:
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C:
我只是看了第一句,就不对。
西门子的语法应该是A I0.1

网友D:
人家是200的   不同吧  没用过  呵呵

网友E:
第一句没错,不过现在没时间看。

网友F:
能转换成梯形图就好了

网友G:
SORRY.我错了。

是FBD不支持LPS 进栈指令

网友H:
应该是第一条指令太长的缘故吧,我好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将指令分开就好了.

网友H:
我在CPU221里试过这个程序,编译没问题啊,我觉得你写的程序的LRD
A M3.0
应改为:
LRD
M3.0

网友H:
不好意思,搞错了,A是应该有的,编译是没问题的.

网友I:
问题出在比较指令上,作如下改动就OK.
网络1
LD     I0.1
AW<>   VW50, VW52
=      M3.0
网络2
LD     I0.1
AW<>   VW54, VW56
=      M3.1
网络3
LD     I0.1
AW<>   VW58, VW60
=      M3.2
网络4
LD     I0.1
LPS
A      M3.0
MOVW   VW0, VW100
LRD
A      M3.1
MOVW   VW0, VW10
LRD
A      M3.2
MOVW   VW0, VW20
LPP
MOVW   +9999, VW50
AENO
MOVW   +1000, VW52
AENO
MOVW   +999, VW54
AENO
MOVW   +100, VW56
AENO
MOVW   +0, VW58
AENO
MOVW   +99, VW60

网友I:
你的指令没错,只是FBD时比较方框会放在最前端,程序无法编译.

网友J:
布袋和尚说不得真厉害,一调就对了

网友K:
   布袋和向尚满厉害的嘛!像我只对梯形图、指令了解还可以,FDB是从来不用的

网友L:
好奇怪,我怎么觉得两种编程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并且都能编译成梯形图而不能编译成FBD,不知西子竟裳是怎样调出来的。

网友M:
以后多向各位学习

网友J:
gpsanyo。
你把布袋和尚的程序,复制到编程软体里不就知道了嘛,绝对能编译成FBD。二块程序你可以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