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西门子软启动

楼主(2006-06-02):
最近使用两台西门子的3RW40的软启动器,功率为55KW,出现如下的问题,希望高手能帮忙看看的,先谢谢啦!
1. 1号软启动器可以启动,但是启动时的电流瞬间可以达到900A,然后在500--600A启动成功.按照正常的软启动器启动的话电流不应该这么大的呀!直接启动才5--7倍的电流呢,这样的话就没有起到软启动的作用的.
2. 2号软启动器就根本不能启动的,上电2-3秒就报警的.检查电机还有其他的都没问题的,在现场面板上的参数基本上都试过啦!还是不行的.是不是硬件的故障呢!
3.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用过西门子的3RW40的软启动器,是不是不需要加旁路接触器呢!在我的电路中是加了的.后来去掉旁路接触器啦!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西门子,但我用过abb 软启动必须加旁路接触器

网友B:
软启动必须加旁路接触器

楼主:
关于上面的不能启动的原因,有人可以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