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高压真空断路器

楼主(2006-06-02):
以前总做低压系统,对高压系统不了解,现在请教各位:
高压真空断路器是怎样操作与控制的?
能否手动操作,会不会有危险?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啊

网友B:
和低压框架式断路器差不多!可以安全的手动分合闸

网友C(2007-04-19):
怎么样维护检修啊?

网友D:
和低压的框架式断路器是差不多的!

网友E(2007-08-18):
维护和检修其实并不是很难,真空断路器总体可分为操作机构和真空灭弧两个部分。拿ZN12的来说吧,当开关运行一段时间后(频繁操作的话应该不要隔时间太长了)。应该对机构的传动部分适当涂抹凡士林(黄油次之)。保持机构的传动灵活。真空部分当然需要做实验才能实现维护的目的!

网友F(2007-11-01):
高压真空断路器操作和维护都很简单,和低压的差不多!

网友G:
根据生产厂家的不同大部分带手动操作,但是也有不带手动操作的,它常用的操作电压为36v、48v、110v、220v(有直流的也有交流的),根据用户订货要求配置。

网友H(2007-12-05):
高压断路器一般都配有控制箱 一般都能手动分合闸
操作简单

网友:
手动操作是怎么回事?这是有一定的限制和要求的。

网友I:
高压真空断路器.顾名思意开关分断高压回路,动静触头是在真空环境下完成.结构上分开关本体和操纵机构组成,如开关本体与机构装在一体则叫一体化开关.如ZN28 ZN12....等.操纵机构又有弹簧机构,电磁机构和永磁机构之分.而手动操作是指操作机构上"合"分"按钮而言.这样讲不知是否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