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设备联网的N帮手串口服务器

楼主(2006-06-02):
深圳市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ed-168.com
产品系列

C2000 Plus S232/1 TWZ   (232串口转以太网服务器)
C2000 Plus S485/422 TWZ (485/422串口转以太网服务器)
C2000 S-NET+串口网桥 (TTL转以太网小模块)
C2000 Plus S232/SW32(串口转以太网外加32位开关量控制服务器)
RS232-RS485转换器 (ED-106) (232转485转换器)(20元/个)
RS232-RS485/422转换器(ED-107)(232转485/422带光电隔离)(65元/个)
RS232-RS485/422转换器(ED-108)
RS485/422中继器(ED-109)
RS485集线器(485HUB)

所有产品免费测试一个月,所有我公司产品有外壳的三个月包换,五年包修,没有外壳的,三个月包换。一年包修。

                                                        联系人:陈列勇
电话:13424182635

楼主(2006-08-03):
这产品是你们公司自己生产的吗

网友A:
能不能发点照片,和资料呀,就那个232转TCP/IP的

楼主:
C2000 Plus S232/1 TW(串口服务器,终端服务器,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技术参数 相关支持软件

16K数据缓存
RS232通讯参数可设置,波特率1200-115200
电源电压:9-12VDC
工作电压:5VDC
平均工作电流<60MA
工耗<1W
工作温度0-55℃
尺寸:9.5×6.5×2.6 (单位 cm) WinSock;
EDSockServer.ocx控件;
C2000集成环境;
虚拟串口驱动及C2000Manager;
串口调试工具COMTest;

功能

    C2000 Plus S232/1 TW 是一个RS232终端串口转网络的协议转换器-又名串口服务器,它提供RS232串口转TCP/IP和TCP/IP转RS232终端串口的数据透明传输,它将从RS232终端串口上收到的数据,透明的传送到在网络上的目标服务器,目标服务器发出的数据经网络通过它透明的发送到RS232终端串口上。     C2000 Plus S232/1 TW 向上提供10MTCP/IP以太网接口,向下提供1个标准RS232终端串口,内部集成ARP,IP,ICMP,TCP,UDP,SOCK5,http等协议,支持动态I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
    C2000 Plus S232/1 TW 有三种工作模式: 1. 作为TCP服务器,转换器在指定的TCP端口上监听平台程序的连接请求;2. 作为TCP客户端,转换器上电时主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 3. 自动方式,转换器一般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当转换器收到串口数据时自动切换到TCP客户端模式,转换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并将数据传送到平台,传送完后转换器自动切换回TCP服务器模式。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转换器进行通讯和收发数据:1.Socket(套接字);2.ActiveX控件(EDSockServer.ocx);3.虚拟串口。使用虚拟串口时,控制器的串口参数可以实现与虚拟串口的参数的实时同步。

网友A:
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
485HUB

网友A:
RS232-RS485/422中继器(ED-108)

 产品简介
ED-108 防雷隔离型接口转换器,兼容 RS-232、RS-485、RS-422标准,能将单端的RS-232 信号转换为平衡差分的 RS-485 或 RS-422 信号。内置光电隔离器及DC/DC直流变换器,能够提供3500V的隔离电压,快速的快速瞬态电压抑制器(TVS)可以有效的抑制闪电和ESD,提供每线 600W的雷击浪涌保护功率,可以有效的防止雷击和共地干扰。C2000 Plus ED-108提供自动流向控制,和RS-485、RS-422 自动识别功能,使用更加简单。

性能:

1、防雷,每线600W的雷击浪涌保护功率;
2、光电隔离;
3、电源隔离,3500V的隔离电压;
4、自动流向控制;
5、RS-485、RS-422自动识别功能。

接口:

接口兼容EIA/EIA的RS-232C、RS-485、RS422标准;

参数:

1、电源电压:9-12VDC
2、传输速率:300-115200 BPS
3、传输距离:0-5公里
4、尺寸:90 X 65 X 25.5 mm
5、使用环境:-25℃-70℃,相对湿度为5%-95%

五年保修

网友A:
让所有串口设备都上网
    在传统的工业控制领域当中,有成千上万的感应器, 检测器, PLC,或其他设备,互相连接形成一个控制网络,作为信息系统内管理数据的工具.而最常用来连接这些设备的通信界面就是 RS-232 和 RS-422/485总线.但与网络相比RS-232,RS485/422总线在传输距离和可靠性方面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互联网和企业局域网已经延伸到了各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一个经济、快速的解决方案,让现有的设备可立即联网使用,可以使得上述系统通过TCP/IP网络实现网络连接,解决RS485/422串口终端,RS-232串口终端在传输距离和可靠性方面的局限性。
    要让传统的串口终端设备转换成具备网络界面的网络外设,在研发和整合 CPU, DSP, TCP/IP 协议等软硬件上,通常需要许多的人力投资和时间成本。现在您不需要再为开发TCP/IP 和以太网技术,而投资额外的人力、时间和成本了!深圳市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可以为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可使得现有串口终端设备方便,快捷联上网络!
    为了快速实现串口终端设备从RS-232转TCP/IP,RS485/422转TCP/IP的过渡,深圳市市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自行研发了C2000 Plus 系列转换器(又名串口服务器,终端服务器,串口联网服务器),并提供完整快捷的实现串口转网络的解决方案,使用串口转TCP/IP的解决方案您原来的平台软件和设备硬件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只需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即可实现从RS-232485/422串口转TCP/IP网络的转变.东方数码公司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串口转网络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资料?

楼主:
也可以 拨以下的电话咨询13424182635陈工

楼主(2006-12-02):
C2000 Plus Mini 串口网桥 C2000 Plus Mini →更加小巧方便的设备联网模块让您的串口设备立即联网; →低耗电设计,无需散热装置; →多种工作模式可供选择; →RJ-45以太网接口,使用更方便

楼主(2007-01-09):
还有232转TCP/IP外加32位开关量控制的模块:C2000 SW32是为通过TCP/IP网络实现对远程开关量数据采集和对远程开关控制而设计的,可方便地测量16路输入开关量和输出16路开关量(比如:接近开关、机械开关、按钮、光传感器等),采用TCP通讯协议。
同时,C2000 SW32实现了串口到网络的数据转换,通过它可以让具有串口的设备立即具备TCP/IP联网能力。它满足了当今大部分应用需要连接独立的设备到业界标准以太网上的需求。
16路开关量输入和16路开关量输出;
→提供包括TCP Server,TCP Client、UDP、虚拟串口、点对点连接在内的不同操作模式。
→具备一个10 M以太网口;
→串口波特率300—115200 bps;
→提供EDSocketServer.OCX控件和EDSocketServer.DLL动态库,方便应用软件开发;
→电源具有过流过压保护和防反接功能.
有兴趣请咨询:陈工  13424182635

楼主(2007-02-26):
厂家诚招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的经销商,条件优惠

网友B(2008-08-15):
北京恒颐同创技术有线公司 ; 提供:

◎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串口设备联网及协议转换方案

 ;应恒颐新老客户的需求, 北京恒颐同创技术有限公司隆重推出多串口设备联网产品:

 ;

v ; 4串口设备有线联网服务器

v ; 4串口设备CDMA/GPRS/802.11g无线联网服务器

v ; 8串口设备有线联网服务器

v ; 8串口设备CDMA/GPRS/802.11g无线联网服务器

############# ; 北京恒颐 ; #############

地址:北京海淀北洼路4号华澳中心2号楼21B

网址: www.hyesco.com

电话:010-5190 ;6927|6928|6930

传真:010-5190 ;6927|6928|6930-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