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信号为零,为什么?

楼主(2006-06-02):
在流量仪表的安装使用过程中,接通电源后流量积算仪的流量信号为零,为什么?

网友A:
 有三种可能出现的故障:1. 管道内无介质流动或流量太小,低于仪表的下限值。可检查管道,是否有未开启的阀门;或查看仪表选型是否合理。 2. 接线有误或断线,或接触不良,供电电源未输入一次表,或一次表的信号未输入至二次表。可检查一次表的电源、信号、接地三线是否连接正确和良好接触。 3. 压电传感器引线接触不良或断线,或者压电传感器受损。可检查压电传感器的两根引线,并用万用表测量其阻、容值 ,看是否正常。

网友B:
说的不错,再补充一下,不知道是否把流量传感器的仪表系数设置到流量积算仪里面。还有确认流量传感器输出信号和流量积算仪输入信号是否一致。再有检查传感器是否损坏

网友C:
非常详细哟

网友D:
还有一次表流向是不是和流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