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x2n-4ad控制

楼主(2006-06-02):
我刚接触plc编程,现在有12个模拟量,检测压力、温度,如果他们超高,就报警输出,怎样编程才能减少输出点,
先谢谢了!
gk.l.gs@163.com 12个模拟量都是4--20mA,检测系统压力,温度,如果检测到有一个大于设定值,(低报警是小于设定值),plc输出,让系统停止运行。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报警占取12个输出口,有点浪费,还有系统正常运行的输出,有可能不够用。 另外,fx2n能不能和siemensTD200通讯,想让12个模拟量在终端显示和提供设定值功能?

网友A:
干吗要减少?输入多,输出少!4-20MA,0-10V?选用

网友B:
问题不清!
这几个模拟量有何关系?
是都高时,输出?还是一个高输出一个?
不明白。

楼主:
4--20mA,循环检测每个回路,如果检测到大于或小于设定值,就输出报警

楼主:
如果1路报警就需一个输出点,那12路就得12个输出点,这样很浪费输出点,模拟量之间没有关系,是开关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