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华的ADAM-5550看PAC的特点

楼主(2006-06-02):
现在网络上关于PAC的讨论如火如荼,有PLC阵营的反对之声,也有PC-BEASED阵营的夸大之声。
在此,我先将ARC机构的PAC定义说明一下,我们按此分析,也好有个评判的标准。其他标准在定义上有些细微差别,各位就不要拿这些标准来说事了,比如说PAC一定要X86架构,那么ADAM-5550用到ARM是不是就不算PAC了?我之所以用ARC的定义,是因为这个标准提出的有代表性,抓住了PAC的核心特征,而不触及细节的东西。我认为只要符合这里面的特征的,都可以算是PAC.
1. 具有多重领域的功能,支持在单一平台里包含逻辑、运动、驱动和过程控制等至少两种以上的功能。
我的理解是要实现多种功能。
2. 单一开发平台上整合多规程的软件功能如HMI及软逻辑, 使用通用卷标和单一的数据库来访问所有的参数和功能。
要用一种开发平台来实现多种功能。这点ARC,没有明确定义是哪一种开发平台,KW可以,LABVIEW也可以。包括VB,VC只要你能满足这点和下一点要求的都算
3. 软件工具所设计出的处理流程能跨越多台机器和过程控制处理单元, 实现包含运动控制及过程控制的处理程序。
4. 开放式, 模块化构架, 能涵盖工业应用中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过程控制的操作单元的需求。
5. 采用公认的网络接口标准及语言,允许不同供货商之设备能在网络上交换数据。

第1特征看功能的多少,少数两种功能PLC也可以同时实现,多了就不行,比如加上数据库等;第4点特征PLC强过PC,;第2,3,5点特征PC强过PLC。其实上述特征只是对于软件性能的描述,实际上,有一点特征没有说,就是PAC的稳定性。如果是严格的PAC定义就要求稳定性和PLC相当,宽泛的PAC定义稳定性比PLC差一点也没有关系,能满足实际应用就好。但不管那种定义PAC的稳定性都是要胜过PC的。

按照ARC的宽松定义,很多产品都算是PAC,按照一些很严格的定义,有些PAC有不是了

那么对于软PLC是什么定义呢。我认为就是
1) 采用PLC的通用编程语言(IEC-61131-3)
2) 稳定性和PLC相当
3) 实现的功能和PLC相当。

所以,软PLC的诞生是PC阵营为了进军传统PLC市场,克服自身PC传统架构的不稳定性,再加上软逻辑开发环境的产物,瞄准的市场也不是完全替代PLC,而是PLC既有市场的2下列应用:
1) 模拟量点数比例大
2) 对网络接口要求高

但是PAC的出现,瞄准的市场一部分是软PLC的市场,另外一块是PLC和PC目前都难以应付的应用,比如同时要求数据采集,计算,运动控制,网络通讯,高稳定性等的应用。
例如目前的应用架构很多时候都是采用下位是PLC,上位用一台PC。 为什么不能用一台控制器来代替上位机和PLC呢?PAC正式基于这个目标产生的。如果软PLC的目标,可能只是想替换那台PLC,没有办法连上位机也一起取代掉。

所以可以说,PAC的概念和应用都是软PLC的父集。从这个角度上说软PLC也是PAC是可以的,但不能说PAC就是软PLC.

现在来我们具体看一下ADAM-5550的规格:由于不能传图片,写的很简单。
1)双CPU架构
2)128M内存
3)4串口
4)2USB口
5)VGA口
6)双以太网口
7)8个IO槽位,背板总线采用PCI总线定义
8)IO模块支持AI,AO,DI,DI,motion等

ADAM-5550的开发环境是KW,系统稳定性高,外观很象传统PLC。我们结合PAC的定义看一下:
1) 多种功能:5550可以实现数据采集,运动控制,网络通讯等多种功能
2) 单一平台:KW
3) 软件跨平台性,支持
4) 分布式模块功能:看看样子就知道支持拉
5) 事实网络接口:支持网口和串口。

对于研华另一款ADAM-5510KW,其实是一款软逻辑PLC,叫PAC也未尝不可。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研华网站浏览参数。

其实赞同或反对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目的,其实对于用户,只要看功能是否满足要求,价格是否可以接受,是否能帮我节省开发时间,开发成本,增加我的品牌效应,帮我加值等等就可以,至于它究竟叫什么名字,留给那些理论家去说吧!

网友A:
研華身為PC-based世界第一的領導廠商, 早就該以身作則帶領我們其他"小弟"們往前衝, 立下典範, 但是可惜的是, 你們太沉緬於過去的光榮當中, 花太多時間在內耗上, 特別是"IA"部門, 這幾年在新產品開發的成績, 簡直是乏善可陳, 沒有盡到當大哥應有的責任, 策略嚴重錯誤, OEM台灣永宏(FATEK)的ADAM-7000和OEM德國VIPA PLC的ADAM-8000, 實在是非常的失敗, 負責的產品經理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 最該打屁股的是, 光靠ADAM-5510KW, 就想取代PLC市場, 這更是"痴人說夢", 太自大了, 研華擁有非常優秀的市場和銷售團隊, 但卻苦無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特別是系列產品, 真是太可惜了.

這次看到研華推出ADAM-5550新款PAC, 著實令人耳目一新, 不過至今尚無法從網頁上下載詳細的資料, 以我長期對研華產品的研究, 應該在相關的軟硬件尚未準備妥當, 以我的估計, I/O模塊和配套的軟件工具, 應該還有一段路要走, 從這幾次PAC研討會看到的展示樣品, 估計只有用CPU平台和Windows CE 5.0來做最基本的"概念演示", 我看到的I/O模塊應該只是原有的ADAM-5000舊模塊, 我建議研華公司, 既然要重新研制新的PAC, 乾脆重新來, 不要為了省一些模具費用, 又做了一個缺陷產品, 像早期的ADAM-5510, 有諸多的限制, 包括從電源模塊, CPU, 總線, I/O模塊種種的規劃, 都應該很務實, 虛心的學習, 看看GE-FANUC的RX3i, 可以同時支援新的PCI總線模塊及原有90-30PLC模塊.

不要管別人如何去評論PAC如何如何, 應該團結其他的"競爭隊友", 拿出真本事, 把產品做好, 帶領大家勇敢的對PLC廠商宣戰, 我相信以研華強大的市場和銷售隊伍, 肯定可以與他們一較長短, 你們不敢對台灣RD主管說的, 我幫你們說, 也可以轉給你們劉克振董事長, 如果這一波PAC的熱潮你們再沒有趕上, 以後要再抬頭很難了, 真的要加油, 預助你們成功.

网友A:
To: hppost
剛剛又仔細看了ADAM-5550的介紹文件, 我想要請問一下, 您說:
7)8个IO槽位,背板总线采用PCI总线定义

這和我看到的規格不一致, 按照說明文件, ADAM-5550應該也只支持8-bit ISA-like總線, 並非您說的PCI總線是嗎? 因為原有的ADAM-5000模塊應該都只支持"並行"總線的.

楼主:
to JackyXie:
   ADAM-5550的8个槽位,前2个是全新设计的PCI总线,其余的6个仍然是之前的类似5510的总线,目的是为了继续支持研华ADAM-5000 IO模块,最大化的利用现有资源!

网友A(2006-08-25):
那我認為產品規格要再寫得更詳細, 您應該是研華的人員, 我很仔細的研究過ADAM-5550, 不僅要支持PCI總線, 還得要新增許多的新模塊, 再者軟件部份還得要加強, 特別是KW-software的支持, 我建議你們不彷跟泓格合作, 再繼續推廣AdAstrA公司的TRACE MODE 6, 會比較有前途, 歡迎一起討論.

楼主(2006-10-18):
新的模块有开发,比如4轴集中式运动控制模块和分布式运动控制模块斗已经出来了,后续也会有新的模块出现。
对于TRACE MODE的支持,其实研华早在几年前就有一款ADAM-5510版本支持过,不过效果不好。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目前研华的主要合作对象是KW.不会同时推2个软逻辑的环境。

网友A:
KW軟件的特色是實時多任務, 若以目前ADAM-5000的主CPU(80188)和操作系統(RTOS), 我個人認為與PLC比起來是不具備優勢的, 特別是以ADAM-5000的架構, 只要模擬量的點數一多(ADAM-5018), 整個系統的效能肯定很差的, 至於4軸的運動控制卡, 只要系統架構不變, 我估計運行起來肯定是受到限制的.

网友B(2006-12-12):
研华的ADAM-5510确实不怎么样,虽然研华把PAC吵的很凶,但是我个人认为确实离PAC技术还有一定的差距,若除了ADAM-5510研华还不能开发出新的产品,那真的很难。

楼主:
to taiwanyanhua:
   建议你先去了解ADAM-5510KW和ADAM-5550的区别,以及PAC的定义.再来发表评论.研华欢迎中肯的批评,如果您能指出研华产品与PAC技术的差距具体在哪里,ADAM-5510不怎么样在哪里,我会表示十分的感谢,不管你的评价正确与否,我也都会表示尊敬.但是无缘无故的批评一通,又没有相关的佐证.实在难以苟同.也对不起你的名字呀.容易让人怀疑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网友A:
To: hppost,
如果你是研華IA的PM, 應該要重新去了解評估一下AdAstrA TRACE MODE 6新版的功能, 如果你們比較過, 應該就不至於去收購柏元網控了, WebAccess如果能比Advantech Studio(Indusoft)好, 在中國早就賣翻了, 我認為研華IA部們裡面沒有人用心去了解SCADA軟件的真諦, 都僅止於表面的吹噓, 難怪近幾年IA事業部會被另兩個事業部的笑稱都是當老二, 真的不要怕被批評, 要拿出真本是, ADAM-5510本來就是10年的老產品, 在當年確實是領先, 不過現在, 確實是"遠"待改進, 我對ADAM-5000系列還是非常有研究, 應該要請你們林三榮研發副總好好改進吧, 故步自封怎麼當老大?

网友C(2007-02-06):
"我建議你們不彷跟泓格合作, 再繼續推廣AdAstrA公司的TRACE MODE 6, 會比較有前途, 歡迎一起討論."
 据我所知,鸿格也在和KW公司合作,推动KW软件的应用呀,在06年的PAC高峰应用论坛上已经广为宣传了呀,为什么呢?

网友C:
另外,KW软件分为编程控制软件KW-Multiprog和组态软件KW-ProVisit, 众所周知,KW公司强在做底层的控制部分,强在软逻辑内核上,所以研华只引进了编程控制软件KW-Multiprog和内核部分,并没有引进其组态软件KW-ProVisit,旨在为大家提供实时、稳定、可靠的软逻辑系统。

PAC的精神在于“单一平台实现多种功能”,当然包含HMI组态软件WebAccess和底层的控制程序KW-Multiprog在同一平台中运行。这也是大多数用户采用的方式。那么组态软件呢?
收購柏元網控是研华作为硬件平台提供厂商能够提供全面的系统解决方案而做的重大举措,促使我们有了功能强大、基于Web功能的组态软件WebAccess;
强强联手,也包括PAC中组态软件、KW的编程控制软件、ADAM-5550硬件的强大处理性能等强强联合,也体现出“单一平台实现多种功能”的PAC精神。这样也为PAC的使用和推动插上金色的翅膀。

网友C:
今年研华提出“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策略”,研华也以客户的需求为基本导向,提供DTOS(客制化)的服务策略,客户所需求的就是产品之发展方向。以ADAM产品线为例,虽然ADAM产品品牌已经风风雨雨走过十五年的历史了,面对新的客户需求,ADAM也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永远的ADAM,创新的ADAM”,包含ADAM-5550--全新的PAC

网友A:
蔡勤女士是吧? 我記得在北京的PAC論壇上你曾經考過我試, 感謝您的指教. 對於您說"KW公司强在做底层的控制部分,强在软逻辑内核上,所以研华只引进了编程控制软件KW-Multiprog和内核部分,并没有引进其组态软件KW-ProVisit,旨在为大家提供实时、稳定、可靠的软逻辑系统。"這一點, 我不認為貴公司是基於這種理由才不引進ProVisIT, 而是先前基於ADAM-5510KW並未自帶VGA輸出以及CPU的計算能力不足所導致, 在這裡我還是要很不客氣的向您說, 光喊口號已經落伍了, 不要再當駝鳥了, 再繼續沉浸於過去ADAM的輝煌中而不思創新, "研華IA"注定還是要繼續當老二了, DTOS是別的事業群的口號, 不要拿來騙自己, 我是衷心的期待"研華老大哥"能爭氣, 否則"ADAM"是否能再輝煌? 前途刊慮.

网友D:
这才是真正的较量,受益匪浅啊。小贝这有礼了。这才是用技术的论据来讨论!

网友D:
广告不好!单独发帖又不用钱,干什么在这里贴个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

网友E:
下面引用由idol在 2007-2-27 16:11:00 发表的内容:
  这才是真正的较量,受益匪浅啊。小贝这有礼了。这才是用技术的论据来讨论!
--------------------------------------------------------------------------------------------
我们没有看出什么技术论据,好像楼主谈的还是某某公司引进某某公司的技术,到底哪技术是啥,也不知所云。

网友F:
呵呵
泓格和研华两位(应该是泓格1位,研华2位吧)大姥级别不要互相攻击了,不过到是给我们这些后生提供了一点学习的机会。
其实泓格和研华在工控领域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只希望有一天提起泓格和研华,就像现在的西门子与AB。

网友G(2007-04-25):
研华目前正在研发APAX系列产品,该系列产品为研华新一代的PAC产品。功能和性能以及软硬件的整合都会有很大提升,相信值得大家期待。

网友A:
那太好了, 我個人非常期待, 最近研華促銷ADAM-5550KW, 整套才賣8,000元, 實在是夠便宜, 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网友A:
從技術的觀點來看, ADAM-5550KW採用ARM CPU來當做ADAM-5000 I/Os的計算單元, 舊款ADAM-5510控制器最大的缺點, 就是ADAM-5000 I/O模塊都是並行總線(Parallel Bus), 當I/O採集或控制時, 所有計算的工作都得透過ADAM-5510上的80188 CPU來做, 一旦模塊過多時, 整體控制器計算效能大減, 特別是插上ADAM-5017/5018等等模擬量模塊, 這次新設計的ADAM-5550KW為了解決這個缺陷, 所以加了ARM CPU來分攤主控制器上GX2 CPU的工作, 估計會大大提升ADAM-5550在通訊以及本地畫面處理的效能, 所以我的結論是, 不要買ADAM-5510KW, 買ADAM-5550KW才對, 不過研華沒有採用KW-software公司的PROViSIT人機介面軟件, 這是我比較納悶的地方, 奉勸你們還是不要把WebAccess放到這上面吧, 兩家不同的軟件會搶資源的.

网友A:
還有, 千萬不要欺騙客戶, 告訴客戶這是雙CPU, 人家還會以為可以做冗余功能呢, 研華的朋友, 對嗎?

网友H:
谢老师,据我所知,ADAM-5550KW应该还会继续采用KW的软件支持,但目前的项目上好像使用EVC开发比较多.最近正在研究中,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To Londgn, KW-software(德國科維軟件)公司提供幾種軟件選擇, 研華ADAM-5550KW內建ProConOS, 這是一個軟PLC運行引擎, 你也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操作系統", 它主要負責"線程排程"以及確保控制器的實時性, 我們做過比較, 客戶對它的滿意度不輸給大型PLC, 另外, KW-software也提供一套HMI軟件-ProVisIT, ProVisIT和ProConOS之間的數據交換是透過KW提供的OPC Server, 目前ADAM-5550KW僅僅提供軟PLC引擎和MultiPROG IEC 61131-3的編程工具, 如果不提供額外的HMI軟件, 那麼客戶如果需要看本機的畫面, 就必須自己用高階語言EVC, Visual Studio.net(VB.net/C#)來編程, 這樣確實辜負了ADAM-5550KW的硬件功能, 今天看了研華的促銷文件, 我發現少了對HMI軟件的模式, 另外, 只告訴客戶送30天免費的MultiPROG試用CD確實不妥, 因為客戶必須購買正式版MultiPROG才能長期運行, 應該事先告訴客戶, 否則確實有欺騙用戶的行為, 身為工業電腦大哥的研華, 不應該再用不實的行銷廣告來混淆不知情的客戶.

如果您在開發Windows CE程序上有問題, 歡迎來信討論.

网友A:
ADAM-5550KW的設計應該可以說是變相的IPC, 與PLC不同的是, I/O總線的設計用在控制(輸出)上有很大的缺陷, 本地I/O模快上沒有CPU, 一但系統出錯, 很可能造成控制端失控而導致事故, 能否請研華工程師來說說ARM CPU如何來管理ADAM-5550KW類ISA總線上的I/O, 除了計算之外, 它還提供了哪種機制?

网友C(2007-07-25):
好久没上来了,真热闹呵;首先感谢帮助推荐研華促銷ADAM-5550KW,借此机会再做说明:整套卖价8,000元,包含一个主机4个模块,每个客户限购买一套,目的是为每个想体验PAC的用户提供低成本的方便;因为KW-Multiprog需要收费,所以特别推出30天试用版本免费赠送,以减轻客户的经济压力,降低使用门槛。
可是仅仅截至到07年6月30日,已经结束。   因为最近在配合研华的CCR(Call Center representation) 部门的活动,所以只有通过800-810-0345订购的客户还可以享受到此价格,但截至到07年8月30日。如果有兴趣的话尽快选购吧。

网友C:
另外再对促销的HMI部分做补充,其实研华有组台软件AStudio,有用在ADAM-5550上的版本(5550上可绑定Server),也很好用,在大陆有部分研华的老用户在使用。但由于研华全球各区的市场原因,我们不在大陆作为主推的组态软件,所以大陆并没有针对ADAM-5550KW/AS版本做促销活动。大陆主推的组态软件是WebAccess,基于WEB浏览的组态软件,可配合使用5550的双网口功能,实现Web浏览。细节可咨询研华。

网友C:
另外真心建议鸿格的WinCOn8000把CPU主频提高一大截,这样程序能够真正跑起来,才真正符合PAC的含义,才能真正锁定客户。
还有,一个产品支持那么多软逻辑内核,唉,锁定一个强大的,做足功夫才是。一个好的品牌/产品还是需要多年的沉淀的。踏踏实实下功夫才能真正为用户提供稳定/可靠/实用的产品。

网友A:
蔡勤好,
感謝妳的建議, 妳放心, 泓格的PAC領先研華ADAM-5550KW推出整整3年以上, 如果研華不再繼續努力, 我們WinPAC的CPU肯定會比研華eA部門的快得多, 但是"快"對工業現場不重要, 重要的是必須"穩定和可靠", 這一點你們可要加把勁了, 最近在浙江和四川的幾個項目包括OEM的, 你們的處境很艱難, 我可以體會你們得不到台灣產品經理的大力支持而有所失落, 這一點泓格可是會大大超越你們的, 希望這是良性的競爭, 至少我很高興在你們研發人員3年前取得我們WinCon-8000去參考後, 終於推出ADAM-5550KW來, 這是雙方競爭後所得到良性的成果, 不過你們的KW版本是舊版的3.3, 並未支持在線修改, 這一點還得請你們產品經理得要注意, 免得客戶買到"舊產品"而遭致抱怨, 看來妳還得對PAC的定義多下工夫, 很遺憾這次PAC論壇沒有再得到妳的提問與指教, 希望有機會可以與妳見面深談, 最後希望研華能有再多一些象蔡女士這樣充滿衝勁與熱情的工程師, 一起來推廣PAC產品.

提醒你們, ADAM-5550KW的手冊我詳細的拜讀過, 你們對於提供客戶高階語言編程的描述幾乎沒有, 我們曾經遇上的問題你們也即將面臨, 做好準備吧!!!

网友C(2007-11-23):
又是很久没上来了,不过俺领导告诉俺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楼主(2009-07-21):
呵呵,好久不来了,看看自己的旧帖也蛮有意思的。再看看ADAM-5550,确实是out了。研华新一代的PAC APAX-5000即将登场了,大家拭目以待吧。做个广告看看人气先。下次再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