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利用电子尺实现闭环跟踪的问题

楼主(2006-06-02):
本人正在搞电子尺闭环跟踪项目,当机器安静的时候,电子尺返回的脉冲数还比较接近理论值,当机器开动的时候,机器的震荡使脉冲数增加了许多,且不断地在变化(经证实不是电子信号干扰造成,是机器本身震荡导致,我用的是微米级的电子尺,开机误差很大).请问有哪位同行搞过类似项目的请指教一二.多谢!

网友A:
电子尺?是增量式的信号吗?是否控制器接收脉冲的频率不够?

楼主:
我用的是增量式电子尺,经证实,用同样的运动速度测试机器,无机械震动时,追踪数据与理论值相差1到5个脉冲左右,当机器全开,计数脉冲增加了许多,且用数显表观察数据也在不断变化,变化幅度达千位.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解决震动引起的问题?

网友A:
减小增益。

网友B:
请教刘老师
增益在伺服系统里面的含义

网友C:
KPP  KVP  位置环比例  速度环比例

网友A:
增益在伺服系统里面的含义
这里已经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