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有谁遇到过

楼主(2006-06-02):
有时用三菱的明明条件满足,就是不输出.简单例:监控X0通Y1不输出

网友A:
原因:1、PLC没有拨到运行位置。
      2、Y1输出线圈重复。

网友B:
条件满足就是有输出,可能有别的指令,如RST,ZRST,M80345指令
如COMP D112 D231 M50指令
这时M51  M52 都不能用在其它方面,
其中M50通的话,M52断开此时你用M52就不通了.

网友C:
      启动“梯型图逻辑测试”,“软元件测试-强制X0 ON”查看梯型图工作状况,即可查明原因。

网友D:
因为X0控制了其他线圈

网友E:
TO: 张小良: 因为X0控制了其他线圈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就算有也能动作。前面四位说的都有可能是原因。

网友F:
以西门子为例
NETWORK   1
LD I0.0
=  Q0.0
NETWORK   2
LD I0.1
=  Q0.0
似乎这种情况下I0.0满足Q0.0也不会有输出,我记得是这样,很久以前总犯的毛病。

网友G:
搂主怎么也没有回复一条呀,也不知道到底是那种原因导致你的Y无输出,难道以上情况都不是?那就真的奇怪了

网友H:
有些特殊情况,是因为监控软件通讯速度的问题,看起来条件都满足,其实不然

网友I:
不知道你的有时候是什么意思?是在运行中偶然有呢,还是在不同程序中?
个人认为双线圈的可能大点,其次是有置位信号在。如:RST

楼主:
LD M16
AND X11
MPS
ANDD< D298 D118
DEDIV D114 K10 D298
MPP
ANDD> D298 D123
DEDIV D116 K10 D298
END
转换成梯形图我后一段不加就不输出

网友J:
看来,楼上也是一位新手吧?!
你上面的程序,无论怎么执行,最后肯定是(D128,D129)=0。
因为在你的程序里是连续执行型,只要条件满足,将一直除下去。
比如101除以10(多次),那最后商=0!
你可以用脉冲指令,或将商换一个地址。
LD M16
AND X11
MPS
ANDD< D298 D118
DEDIV D114 K10 D100
MPP
ANDD> D298 D123
DEDIV D116 K10 D200
END
这样肯定行!!!!!!!!!

楼主:
对啊,我就要是0就执行下一步,但显示0了就是不行所以我才加指令的,你说的也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