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见笑了

楼主(2006-06-02):
 如何在citect里做一个脉冲信号?

比如说 做一个按钮,点一次,该标签值由0----1  ,然后恢复为0。

我在例子里面学着用了一个 toggle(stag),可这个是  点一次由0----1 ,再点1----0。(这是用”按下“,如果用“弹起”,则 点一次   0-----1   ,保持1,这样就不是脉冲信号了。

可能问题比较白,还望大家不吝赐教。在线等,我信箱zaihuishou111@sina.com

网友A:
citct里面有脉冲函数pulse,持续2秒。你也可以写个函数

网友B:
标签=1
SLEEP(1)
标签=0

网友C(2006-07-03):
水中子的方法比较简单,我经常用这个方法实现几个事件的产生。

网友D(2006-08-10):
没用过,citect好学么?

网友E(2008-04-05):
cooker 的方法是最好的,我也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F(2009-12-25):
同意cooker  我也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E:
用plu 只记得这三个字母,用这个函数,他的功能是点一下信号由0---1,保持500Ms后再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