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信

楼主(2006-06-02):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以下:我希望实现//上位机通过PLC读写控制器的参数//控制器是支持MODBUS协议的,我已经完成PLC对控制器的读写工作,现在就是要实现上位机和PLC通信,原本用MODBUS从站协议再好不过了,可是发现有冲突,很是不解,希望哪位高手交流一下.QQ:76905998(请说明原因)

网友A:
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B:
在同一时刻,MODBUS通讯应该只能是一方的通讯吧,否则应该会发生冲突

楼主:
我使用的是两个485口,分别完成两步工作,按理说两个口不应该冲突的

网友C:
给我一份,谢谢! LIUGANGANH@126.COM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一下协议转换器.

!飞吧

网友:
搞了很久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实现上位机的通讯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