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变频器可以调节单项220V的交流电机吗

楼主(2006-06-02):
请用过的高手指教!
电机基本参数如下:
        单项
        110/220V
         50Hz
         1425 转/分
我现在需要控制其转速,但是供应商说电机内部有电容,不能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固定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变频器有单相的.

楼主:
那电机供应商怎么说用变频器不能控制呢?

网友B:
单相电机是靠内部的固定电容移相产生另外一相驱动电机转动的,如果频率变了,转换的相位还准确吗?

楼主:
 那就是说不能用变频器来控制了,我对单项电机原理不太清楚。谢谢刘版主!

楼主:
电容能使相位超前90度,相位和f有关,对于电容的容抗对相位没有影响吧

楼主(2009-02-11):
有没有人帮着详细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