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设备利用率的方法?

楼主(2006-06-02):
需要统计电机,机床等设备每月利用率,在电脑上显示每个设备启动次数和使用时间,应该怎样做?

网友A:
用开关量输入模块,采集继电器的闭合状态,在计算机组态软件上记录开停的次数,及时间长度,就可以统计设备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