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模块FB41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6-06-02):
小弟我做了个试验,在同一个FC中两次调用FB41,所有输入实参都一样,只有背景数据块不同,LMN输出地址不同,结果在运行过程中输出值会不一样,想不通是为什么,监控两个背景数据块的实际值也只有LMN不同,其他都一样.

网友A:
那是算法的问题吧   实际弄一下 效果一样就成被    你是把一个外部输入引到两个FB41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