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Protool的问题

楼主(2006-06-02):
为什么西门子触摸屏在Protool定义的变量在调电后就丢失了?他可以有办法保存吗?其他的触摸屏具备这个功能。我觉得他也应该可以,请教!!多谢

网友A:
可以放到配方里面,一般都有PLC,也可以放到PLC里面

楼主:
1、是内部定义的变量;2、请详细一点,如何做配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