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的软件问题(AC800F)

楼主(2006-06-02):
比较菜的问题:
1.ABB公司的AC800F DCS软件有操作员站软件(DigiVis)和工程师站软件Control Builder F(CBF)之分,两种软件的主要作用及区别是什么,这样分的好处是什么?
2.工程师站软件如用于组态,操作员站软件用于监视和操作,是否工程师站把组态好的上下位程序分别装给下位控制器和上位操作员站电脑就OK了,如下位程序或上位监视画面等不再改变,工程师站是否可从系统中脱开?
3.软硬件狗的问题,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是否都要安装软件狗或硬件狗,以便组态和操作,是否点数不同,狗亦不同,点数是指什么,硬件I/O通道的个数吗?
望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1\VIS只是个监控软件,CBF是组态软件,所有的程序和画面都在这里作
2、可以!但要注意如果多个上位机,画面要用池来作,使其保持一致
3、AC800F为硬件狗。没有点数限制。

网友B:
硬件狗是不同的,授权不一样.有二合一和单独两种.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还有问题,呵呵:
1.Control IT 2500 软件作用是什么?
2.Serial Package 软件说是MODBUS通信软件,是否免费?
3.TREND 软件作用是什么?
ABB DCS的软件分得有点太细了,呵呵。

网友C:
modbus通讯软件是和系统一起的,但硬件要单独购买!
trend是做趋势的软件!

楼主:
多谢,多谢!
那TREND软件需要单独购买吗?
Control IT 2500又是做什么的呢?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Serial Package软件必须单独购买,而且从8.1版本开始每用一块(对)FI820就要买一个,Trend软件也要单独购买。
Contorl IT是IO点权限。

网友D:
对于第二个问题,还要看用户的要求,有的要求界面能监控,但不能操作,画面就要单独做了。有疑问可以联系:zag_elin@yahoo.com.cn

网友E(2006-08-25):
请问哪儿能找到关于此类的书籍等,多谢谢了。

网友F(2007-07-28):
Serial Package软件必须单独购买,而且从8.1版本开始每用一块(对)FI820就要买一个,Trend软件也要单独购买。

他说的不对,一套里买一个即可。不是每用一块(对)FI820就要买一个。

网友G(2007-10-07):
3.软硬件狗的问题,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是否都要安装软件狗或硬件狗,以便组态和操作,是否点数不同,狗亦不同,点数是指什么,硬件I/O通道的个数吗?

狗分DigiVis和CBF的,cbf有点数限制,dgv没有。点数指下位机和上位机通讯变量数

网友H:
1、ABB AC800F DCS的两个软件CBF&DIGIVIS .CBF 是整个系统的组态软件,工程师软件;而DIGIVIS 仅仅是操作员站显示操作软件,不具备组态功能。安装了cbf的PC是工程师站,安装了digivis的PC是操作员站。每台工程师站和每台操作员站都需要有授权狗,并且每台机器上的授权都是由硬狗和软授权文件结合使用才生效的。

2、工程师站在系统正常运行,没有修改组态需求时,可以从系统中脱开。

3、关于Control It 授权通常是根据系统需要的IO数量购买的授权;另外opc授权,trend授权如果需要使用一个系统仅需要配置一个;
seiral  package 却不同,系统中有几套控制器配置了FI820,就需要配置几套serial 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