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伺服电机

楼主(2006-06-02):
刚接触伺服电机(LENZE),不知为什么仅仅打开换了个轴承电机就"没劲"了.是永磁转子褪磁了吗?

网友A:
你胆子不小啊

楼主:
旋转变压器的定子为什么不能动啊,应该怎么定位?请教

楼主:
哈,我用的小锤

楼主:
不懂才请教的,不要笑话我

网友B:
伺服电机需要知道编码器(旋变)的零位。是不是零位有变动且变动较大!

楼主:
上面有个小红点(几台电机都有),应该是零位了,只是朝向不同

楼主:
谁修过LENZE电机,介绍一下经验吧,谢了

网友C:
看看伺服控制器的报警编号,肯定是显示编码器有故障。编码器位置精度很高。

网友D:
编码器敲坏了

楼主:
控制器有时出P14报警,应该是输出转矩不足. 编码器不会用锤敲的,很容易可以拆下来,用锤只是敲轴承.

楼主:
我用的是LENZE交流伺服电机,旋变转子在电机轴上滑配,轴端有压紧螺丝,没有定位键,应该是增量式的吧(不太懂),电机有同步也有异步的,不知调零位是调旋变的定子还是转子?拆过异步电机旋变,保持定子的原位,转子随便套在电机轴上,工作正常,同步电机却不行了!